中波频率显示屏PCB layout60文件分享

楼主(2019-09-11):
曾应允过坛友画一个SC3610的中波频率显示屏PCB ,拖延至今,实感愧疚。
主要元件是在这里买的:收音机液晶屏/收音机LCD/SC3610专用液晶屏/频率显示/频率计-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buvghv6b7bb
电路只用了中波部分,加了一级放大,可以直接测量振荡管发射极上的频率。455中频直读,465应减10。

解压缩后放于自定义元件库,就可以作为5元福利板的拼板附件。

补充内容 (2020-3-8 22:20):
其实,经多次实作,不用加放大。SC3610能检测大于200mv的振荡电压,输入电容用5PF就行。

网友:
自己不会画,谢谢老师,这下可以伸手要的!

楼主:
把2P3中频校为455KC,能正确显示。用于校准自制信号发生器和中波频率也很实用。

网友A:
多谢老爷子。我的都放了十年了。正准备动手,被一月两单耽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爷子。我的都放了十年了。正准备动手,被一月两单耽误了。

您老兄属相好,能忍耐低调。我的年月日时属相都是风风火火的,难耐时日。

网友:
整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2P3中频校为455KC,能正确显示。用于校准自制信号发生器和中波频率也很实用。

如果有数显频率,就可以不考虑拉线度盘了。。。

但是调谐减速的物理装置,在2P3这种小机壳中如何实现呢?我想过用齿轮组,但机箱厚度受限。。。

我猜想老爷子肯定也思考过类似问题了,不知您有没什么高见?

网友:
老师又给福利了,谢谢您的辛勤付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数显频率,就可以不考虑拉线度盘了。。。

但是调谐减速的物理装置,在2P3这种小机壳中如何实现 ...

2P3 原本就是直接调谐的,没有减速,也没有必要。

网友:
自己不会画,谢谢老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2P3 原本就是直接调谐的,没有减速,也没有必要。

确实如此,机壳太小。。。

减速机构,还是在大壳机里面比较好整。。。

只是,上次在老爷子的另外一个帖子里面好像说到过,这个全场管二级双调中放的电路,灵敏度高,台多,没拉线装置调谐起来比较困难。。。

所以就在这里问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爷子。我的都放了十年了。正准备动手,被一月两单耽误了。

@猪大:老爷子上一个帖子分享2P3的PCB,是扩展名lay6,我的SP L6.0可以打开。这次扩展名是LMK,我打不开了。。。

求救,求救!

================

猪大不在么?我自救了一下:

不好意思,我没仔细看,老爷子是做成元件封装格式了。。。

这下可以打开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猪大:老爷子上一个帖子分享2P3的PCB,是扩展名lay6,我的SP L6.0可以打开。这次扩展名是LMK,我打不 ...

把这个文件放到软件的元件库里,进入软件找到你的元件位置点击拉到画图页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老兄属相好,能忍耐低调。我的年月日时属相都是风风火火的,难耐时日。

有了您的样板,我准备下月份的两单5元板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