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有机玻璃度盘用什么胶粘?

楼主(2019-09-11):
有机玻璃度盘和黑色塑料机框分离了,我看边缘是那种黄色的胶,都已经干了,原机用的什么胶?或者能用什么胶代替粘回去即美观又牢靠?
谢谢!

网友A:
就是黄胶呀,或者说百得胶,味道比较重。
如果可以的话你用硅橡胶好了,味道淡,白色的

网友:
香蕉水、四氯化碳。这两种都属于溶剂型的,就是把被粘接的塑料直接溶解,然后溶剂挥发逸散之后,粘接面就是材料本身。

网友:
可以用双面胶。若不清楚用胶可能有腐蚀损坏丝印层的风险。

网友:
补鞋的那种胶水可以

网友B:
绝对不可以用ab胶,和502之类的。经验之谈,会破相。

网友:
只是固定不需要强度热熔胶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黄胶呀,或者说百得胶,味道比较重。
如果可以的话你用硅橡胶好了,味道淡,白色的

我有黑色的704硅橡胶,好像这个胶就算是干了,也是那种有点弹性的,会不会粘的不牢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不可以用ab胶,和502之类的。经验之谈,会破相。

你是说哥俩好AB胶吗?我觉得这个胶干的快,边缘涂抹均匀的话,对有机玻璃没什么破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哥俩好AB胶吗?我觉得这个胶干的快,边缘涂抹均匀的话,对有机玻璃没什么破坏吧?

对有机玻璃倒是没影响,如果玻璃上面有丝印层,就会腐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黑色的704硅橡胶,好像这个胶就算是干了,也是那种有点弹性的,会不会粘的不牢靠啊?

少量涂抹即可,多了就有弹性。当然最好还是黄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有机玻璃倒是没影响,如果玻璃上面有丝印层,就会腐蚀。

我就是想把有机玻璃度盘和黑色机壳粘合起来,我这个准是时间太久,胶开了,就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量涂抹即可,多了就有弹性。当然最好还是黄胶了。

手头有704黑色硅橡胶和哥俩好AB胶,不知道用哪个好了。
硅橡胶涂抹薄一点,粘合后能达到原来胶的强度吗?我原来可能是涂抹的多了,感觉好像没干透,按上去有些弹性。

网友:
手机屏开胶维修……
饰品点钻E8000胶水超强透明玻璃万能强力胶粘金属玻璃 衣服补钻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把有机玻璃度盘和黑色机壳粘合起来,我这个准是时间太久,胶开了,就掉下来了。

704胶我没用过,不清楚特性。要不,您可以小试一下,涂一点点。哥俩好AB胶绝对不可以使用,不但会腐蚀,还会发热,若度盘薄,可能会造成度盘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有704黑色硅橡胶和哥俩好AB胶,不知道用哪个好了。
硅橡胶涂抹薄一点,粘合后能达到原来胶的强度吗 ...

AB胶不要用,将来清理起来很麻烦的。
硅橡胶要干透,8小时至少的。少量既可
另外,好的双面胶你自己考虑下,上面也有坛友提到了。

网友:
是的,好的双面胶也没那么不堪,那种黑色的双面胶很粘的。好多收音机度盘都是用双面胶粘的,可能是因为担心胶水对度盘有不良反应。

楼主:
我来汇报工作了,因为手头只有黑色704硅橡胶和哥俩好AB胶,看到大家都说哥俩好AB胶不太好,我就选择了704胶,因为以前用它固定过喇叭,可能是涂的有点多,造成几天后摸上去还是软软的,这次我在机壳边框涂的很少,并且是尽可能的靠近里面的棱角处,这样的好处是即便涂多了,一不会因为度盘和边框处涂抹不均匀显得难看,二是胶多了只会往机壳内部流,不影响外观,目前按照坛友方法已经处理完毕,正在等待十几个小时后干涸后的效果。
在此感谢回帖的所有朋友!谢谢你们提供的所有方法!

网友:
有一种胶叫“粘得牢”,干了不发硬,硅酮胶也行,成本大。

网友:
田宫透明亚克力胶

网友:
哥俩好就算了,一般的万能胶就可以了。

网友:
收音机外壳和度盘的材料常见的是聚苯烯,不是有机玻璃,常见的溶剂是丙酮,可去学校化学实验室试试。

网友:
淘宝上有--鱼珠胶,很好用,有机溶剂最好别用,搞不好会把度盘的漆搞坏,鱼珠胶使用时也不要涂在度盘上,要涂在壳体上一点点就可,放置一会用牙签或小木棍或小改锥什么的捅一下看看有些发干粘了在把度盘放上去。压一压就可,我粘买的二手收音机掉下的度盘都是这么粘的,还有喇叭也是用这胶粘在壳上。

如果要用有机溶剂粘,必须用溶剂融化一些有机塑料的粉末后使之变粘稠了才可用于粘度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氯彷………………

氯仿把有机玻璃融化了,上面的字也要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氯仿把有机玻璃融化了,上面的字也要掉了

控制用量没问题~

楼主:
昨天用704硅橡胶粘的,今早检查了一下,应该很牢靠了,没有发生其他意想不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