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苏泊尔IH电饭锅

楼主(2019-09-11):
苏泊尔IH电饭锅,型号CFXB40HC3-120,故障开机无动静。拆开,保险丝断,进一步查整流桥,IGBT均烧短路,再往后查,连两个推动三极管也烧短路。连同脉冲控制信号输出的lm339第二脚对地也只有50欧左右,lm339也坏了。为什么烧成这样?再查辅助电源端也短路,接上好整流桥,IGBT不接,辅助滤波电容电源端300v没有,用刀刻将与之相连电压调整IC输入端断开,滤波电容电源端300v就有了,不知道电压调整IC的型号,曾发帖请教网友,网友cptw2006热心告诉我是MP150,邮购买了换上输入300v,输出18v有了。再次谢谢cptw2006!,再往下查,18v给IGBT的两个推动三极管供电的q103也烧短路。拆下检查,发现一个不解的问题,请大家议议:我把这部分电路画出来,大家看看是不是有问题?Q103的e,c两极是不是反了,我怎么看都觉得是接反了。如果说接反了怎么能工作?我想三极管e,c两极反了其实也能工作,只是放大倍数变得很小只有几倍,这样也可能勉强工作,只是单片机20脚输出低电平时,Q103只是微导通,不是开关状态,IGBT的两个推动三极管供电也不可能有18v,这样IGBT和两个推动三极管也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是不是这样引起大规模损坏?这不是设计严重失误吗?
当然我水平有限,只是我个人猜测,请高手谈谈?我修复是不是应该把e,c两极反过来?

楼主:
谢谢,据你看,这三极管原来有没有接错?

网友:
感觉红圈内的稳压管没用,被短路了。

网友:
这个大批量上市的东西应该不会出错的,何况原来能用

网友:
射极跟谁器,不放大,只提供电源用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成熟上市的产品,不会有错误的,能提出疑问,对学习很有帮助,

上市的产品就成熟?就我修的这个,可以说一点都不成熟,就拿我从实际pcd板画出的这一小部分电路就毛病很多,首先IGBT管栅极与发射极之间应该有一个20v左右的稳压管,一旦IGBT管被击穿,保护两个推动管,这是这种电路的常规基本做法,而且两个推动管与339脉冲信号源之间光光的直通,一个缓冲元件也没有,这才造成这个机子从IGBT管到339脉冲信号源IC一烧无余,        Q103只是小电流电源供给,应该工作再开关状态,基本没有可能损坏,很可能就是C,E反接造成的。
顺便说一下,这个板子损坏太多,我本来准备从淘宝买一个新板,问了几家都没有现货,为什么?是不是这个板子损坏率太高?

网友:
按你维修过程,这机是电源芯片坏引起IGBT等烧的!Q103,S8550可能是用定制品CBE封装,我们一般见到都EBC!稳压管是保护IGBT的BE结最高电压!淘宝没有主板卖是该产品销量少或新产品!
不过说大厂不会出错那就假的,无论大小企业做一个产品都只有慢慢完善,不可能一步到位,特别是电饭锅!

网友:
上市发现这类问题的可能性应该没有吧!

网友:
Q103是IGBT使能控制端口,   应该是 PNP 的8550   单片机低电平控制 导通。  你画的电路没错,   但是极性有错

网友:
ih电饭锅维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