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钟控全分立收音机_求助

楼主(2019-09-11):
很久之前在矿坛上收了一台故障 的三洋钟控收音机,,一直没空打理,,最近失业了,终于有时间了.

开机,调到收音模式,,有鸣鸣声,,结果是功放后级单独供电的滤波电容锈断脚了,,换掉后,,上电无噪声,

用另一台收音机耳机输出,,接到功放输入,,,功放正常,,,接回原收音机电路,,无任何声音,,,

电位器,,拨码开关都用酒精洗过,,测试正常,

大面积补焊,,故障依旧,FM  AM  均无任何声音(AM曾试过有一次有点噪音,后来没听到过了).

维修陷入困境.....

因为是全分立,小弟无太多经验.特上矿坛求助各路大神指点迷律!

网友A:
功放部分正常,那么继续查功放前级,中放,等等,逐级检查三极管工作点电压或集电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部分正常,那么继续查功放前级,中放,等等,逐级检查三极管工作点电压或集电极电流。

老哥说得有理,,,思路有点打开了.,,,

我的外接信号是从功放前级输进去的,,,整个功放都是好的,,,

有没有全分立元件FM/AM 的图纸提供一下给小弟参考一下呢? 谢谢!

网友:
从后往前查应该容易修理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说得有理,,,思路有点打开了.,,,

我的外接信号是从功放前级输进去的,,,整个功放都是好的,,,

我没有线路图图纸,不过你可以把每一级(本振除外)都看作是独立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那样思路清晰度会提高许多的。
测量BE结电压,C极工作电流,就可以基本判断该级好坏了,也可以让B极对地触碰,听听喇叭有没有声音。

网友B:
日本原产吗?那就很难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线路图图纸,不过你可以把每一级(本振除外)都看作是独立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那样思路清晰度会 ...

我今晚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哟....哎哟,,,,,我以为我看错了,,,,,我就是这台呀!!!!!感谢呀!!

不客气 好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原产吗?那就很难得的!

新加坡 产!!!!

网友C:
你把外壳型号拍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线路图图纸,不过你可以把每一级(本振除外)都看作是独立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那样思路清晰度会 ...

BE脚短路,,,喇叭无任何声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外壳型号拍上来看看

.....................................

网友D:
这种机器信号转换有开关,有定时开机等。同时中波调频一起出故障,不一定是信号通道问题。

网友D:
检修的顺序要从功放输入点向前逐级向前。中间不要中断,你直接去检查Q303等,D305等。顺序不对。

网友C:
有一个版本是RM6100N 看来也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器信号转换有开关,有定时开机等。同时中波调频一起出故障,不一定是信号通道问题。

转换开关处,,,我已测得很清楚,,,已调到收音模式,,,,  收音头连到功放只有三线,,,电源+6.2V,,,  GND,,  还有就是收音信号了,,,,调到收音模式后,,,可测得有6.2V供电,,,,手拿镊子注入信号到收音输出脚   ,,喇叭 有50HZ声...

证明,, 现在就是收音部分 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修的顺序要从功放输入点向前逐级向前。中间不要中断,你直接去检查Q303等,D305等。顺序不对。

还真不知道怎么检测,,请指点.....

我只是用镊子去注入干扰...双二极管后,,注入干扰就没什么响声了..

网友D:
用万用表RX1 档做信号源,一段一段测试,管子测一下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RX1 档做信号源,一段一段测试,管子测一下工作电压。

测量所有三极管(收音部分),,,对地电压,,基本上都是C极是约6V,,,,B极和E极  0.5-2V不等....

用RX1档,,黑笔接地,,,红笔去碰三极管B极,,,越接近变频级声音越小,,,感觉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半点声音没输出,,郁闷呀..

维修陷入困境

网友:
检测是否震荡

楼主:
怎样检测呢????

网友D:
在修理中学会修理,可以百度查询,是一种学习模式,当你不理解,或则做不好,可以论坛求助,自己先做起来,比如如何检测电路是否震荡,百度后操作。一般检测可以测震荡管发射级电压,短路振荡连,看电压是否变化。祝你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修理中学会修理,可以百度查询,是一种学习模式,当你不理解,或则做不好,可以论坛求助,自己先做起来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版本是RM6100N 看来也不是

也麻烦发一下吧,,前面那个资料,,和我现在这台机,,差异有点大,,,,三极管的数量都不一样,,,,波段切换开关都完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麻烦发一下吧,,前面那个资料,,和我现在这台机,,差异有点大,,,,三极管的数量都不一样,,,,波段切换开关 ...

私信你了6100N

网友(2019-10-24):
中周线细,断的事多。用表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