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EL84单端是不是用的推挽输出牛?

楼主(2019-09-11):
这个图是隔壁坛子的,用的输出牛是否推挽的?请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
这不是标着5K吗?推挽是8~10K吧!

网友:
       这里双声道单端电路滤波扼流圈只用2H有些小,因此就用带有抽头的输出变压器来抑制交流声。
       这样的做法通常是由于电源变压器高压绕组电压较低(降低功耗节约成本),6P1屏极负载直接接整流输出(第一滤波电容)用输出变压器的部分绕组代替扼流圈接第二滤波电容给前级供电。

网友:
应该不是推挽变压器,而是一大一小两个绕组串联。其中大绕组是作为单端功放用。另一个小绕组则是产生一个反相磁通,对降低输出牛铁芯的饱和效应有好处。另外小绕组的存在肯定会降低窗口的利用率,有一利还有一弊吧。

网友A:
四楼的是正解。国产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出牛,很多是采取这种输出牛。例如:上海144、春蕾101、越秀603、飞乐207(上海301)、上海605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楼的是正解。国产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出牛,很多是采取这种输出牛。例如:上海144、春蕾101、越秀603、飞乐2 ...

你说的飞乐207和上海605是什么收音机,听都没听说过。只知道浦江207和春雷605,但都是晶体管线路!

网友:
这种电路也不是电子管收音机惯用的那种反交流声线圈输出变压器方案。如果是收音机中采用的,其他电子管的乙电,都要接在输出变压器初级那个小线圈上。这个电路,只接了强放管帘栅极。如果由于电子管制造原因,帘栅极电流偶然比额定值高低一些,那么平衡交流声的作用会比设计要求为弱。连接多只电子管后,电流的误差,或许可以抵消掉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飞乐207和上海605是什么收音机,听都没听说过。只知道浦江207和春雷605,但都是晶体管线路!

对不起,漏错....飞乐207,漏了一个“0”,全称:飞乐2Y—2070落地式电子管收音电唱两用机,上海605 应该是上海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