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的红色荧光计算器

楼主(2019-09-12):
收藏的德州仪器荧光计算器,红色的荧光非常漂亮,这种计算器还有编程功能。常见的是绿色的荧光计算器。

网友A:
好东东,品相功能完好的话者的收藏。

网友:
这个计算器是LED数码管的。不是荧光

网友:
这么小的荧光显示屏的计算器没见过,手头有个CASIO FN-20的老款荧光显示的,用2个1号电池,电压3V,电流0.3A左右,体积看起来比这个大多了,有20cm×25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品相功能完好的话者的收藏。

配件齐全成色很好,功能正常,打印机也正常,谢谢观赏

网友B:
这个是LED的,不是荧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LED的,不是荧光的。

应该是荧光的,我也有一台,晚上回去确认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荧光的,我也有一台,晚上回去确认一下。

百分之百LED。附几张类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百分之百LED。附几张类似的

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耗电快,当时一直以为是荧光管,3节5号电池用不了多久,还特意改了外接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耗电快,当时一直以为是荧光管,3节5号电池用不了多久,还特意改了外接电源.......

主要在于它结构比较老。
第一个,LED的供电是线性恒流驱动的,从4.5V降压到1.8V,损耗过大。
第二个,内部各种逻辑芯片好象是ECL的,需要+5V -5V -10V电源工作,这部分功耗挺高
我记得开机电流就有200mA左右。而这些计算器的低配版本,比如TI30,只用一节9V电池可以工作很久,专门设计的简化单芯片电路,单电源工作,利用调节占空比驱动LED。极大的把功耗降低了。但也失去了可编程能力

荧光计算器其实耗电很小,只有灯丝有一定的功率,栅极电压虽然比较高但是电流很小。我以前有个FX-120,我记得整机功率是0.3-0.5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荧光的,我也有一台,晚上回去确认一下。

应该是荧光管的,看每个数字是由密密麻麻的发光点组成,led达不到这个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分之百LED。附几张类似的

led数字每一笔画一般是整体的,这个计算器是由多个点组成的放大了看,对比图,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荧光管的,看每个数字是由密密麻麻的发光点组成,led达不到这个密度

早期的LED字符屏就是一个一个小点组成的。我手里就有这种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荧光管的,看每个数字是由密密麻麻的发光点组成,led达不到这个密度

你用巴掌大的时钟,去对比计算器上豆粒大小的数码管,有可比性吗?

这应该能看懂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荧光管的,看每个数字是由密密麻麻的发光点组成,led达不到这个密度

我拆过~这个是LED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80255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字体难看点

是角度的问题,红色数字很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拆过~这个是LED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80255

你是2013年就收藏了,很早啊,现在还有吗,这种计算器的电池接触片容易断,

网友G:
字体像手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2013年就收藏了,很早啊,现在还有吗,这种计算器的电池接触片容易断,

这种的数量留存不多!!当年也是美帝禁运物质之一,当时是科研单位高校等机构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字体像手写的,

半球型发光管,拍摄角度字体变形,实际很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的数量留存不多!!当年也是美帝禁运物质之一,当时是科研单位高校等机构用的。

谢谢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在于它结构比较老。
第一个,LED的供电是线性恒流驱动的,从4.5V降压到1.8V,损耗过大。
第二个 ...

fx39.fx120.fx140我这里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的数量留存不多!!当年也是美帝禁运物质之一,当时是科研单位高校等机构用的。

国外ebay上没有钥匙没有打印机上盖的价格已经2400了

网友H:
这个计算器好像还有个类似记忆或储存的模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计算器好像还有个类似记忆或储存的模块呢

有记忆模块的,还有电池盒,保护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分之百LED。附几张类似的

你收藏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9-10-13):
俺是觉得字符显示挺漂亮的,好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