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 开关电源先天故障

楼主(2019-09-12):
手上一直用一个48v的开关电源,只是很奇怪,这个电源在空载时也很热,不知道什么原因。还 是有点烫手的那种。昨天没事,又拆开分拆,这是第三次了吧,也前也没找出问题了。元件都正常。昨天一分析电路,发现一个问题。该板有两个电压,主用48v,还有一个v2电压 ,但是不知道是多少,因为量过是0,昨天一跑电路,发现v2的线路根地线接一起了,断开后,发现v2是一个24v的三端稳压管,1a的,上图吧。
有圈的地方就是原来连在一起了,可能是元件脚太长,正好倒过来,焊上,一直以为是原来就这样的。

网友:
检测人员眼睛钝

网友A:
一组输出短路了,难道电源没有保护?

网友:
应该是你的上家弄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组输出短路了,难道电源没有保护?

看布线走向,像是三端稳压块输出端对地短路了。
正品的三端稳压块有过流、高温保护,输出端短路了,相当于这个电源长期挂着十几瓦的负载,没到短路保护的程度。

网友:
主输出没有短路所以不会保护,先天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