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这些场效应管什么左右 如果坏了会怎么样

楼主(2019-09-12):
开关上带的场效应管什么左右,如果没有了可以吗

网友:
调速用的呗,开路在无输出不动作,短路则是最大输出了……

网友:
楼上正解。坏了就不能调速了。

网友:
这个硬改是可控硅吧,

网友:
坏了就换上新的

网友:
这个确定是mos,没搞错吧?交流调速可控硅,直流可能pwm   mos,感觉是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