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高手該变压器如此应用是否可以。有无䃼充措施?

楼主(2019-09-12):
本人自己绕一只初级12000欧母阻抗次级抽头为4欧和8欧的单端輸出变压器。現正在装一架带高放再声式的中短两波段收音机。用6P1輸出。請教各位高手。如果我将4欧的喇叭接在8欧上初级是否就变成6000欧的阻抗了。会出現不适应的情况吗?有什么可以䃼救的方法吗。希望得到高手们的指教。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A:
可行,收音机要求不高

网友B:
6P1管,一般多取初级阻抗为5000欧,或5500欧。你如此接啦叭,反射给初级,应该是6000欧,完全可以用,不过输出功率,失真总要有些改变。除金耳朵外,一般人不觉得有什么。我的建议是:尽管用。

网友C:
可以,不需扑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收音机要求不高

謝了,这下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管,一般多取初级阻抗为5000欧,或5500欧。你如此接啦叭,反射给初级,应该是6000欧,完全可以用,不过 ...

谢谢,这下子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需扑救。

謝指教,这下放心了。

网友D:
换成2欧初级阻抗6000,还有线径问题。不如用6J1输出正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2欧初级阻抗6000,还有线径问题。不如用6J1输出正好合适。

該变压器原本是为6J1和6K4作輸出绕的。初级线径0,11。电感达到5H。想用6p1试一下。不行就用6K4。电源电压是250V。怕甪6J1太高。所以才首选6P1。謝謝提醒。

网友:
如果实验性的听音,都可以试一下。前提是注意电子管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