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德机电路图和维修思路

楼主(2019-09-12):
朋友送来一个德机网上查了一下说是叫“歌丽”牌,变压器接220烧坏,第一次接触外国机,看着结构太紧凑零件地板是印刷版连同琴键和管座两层焊接,没经验不敢下手。我是用711变压器全波整流通电,现在能收台音量小。求助老师们最好要个电路图。谢谢了!

看到电路板正面留有好多接触点,好像是留给维修检查电压用的

网友A:
有一份KOMTESS 811不带E的电路图  留个邮箱 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份KOMTESS 811不带E的电路图  留个邮箱 给你参考

非常感谢🙏
85066523@qq.com

网友B:
收音机修理思路都相似。能收台音量小,检查音频部分。喇叭音圈擦圈,阴极电容漏电使工作点改变,输出变压器初级的那个几千p电容短路,耦合电容漏电,电子管老化等,都要考虑。检查方法是在拾音插孔输入音频信号。听喇叭放音响度。再测量电子管各脚直流电压(灯丝脚除外)。

网友C:
换个国产五灯、六灯电源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修理思路都相似。能收台音量小,检查音频部分。喇叭音圈擦圈,阴极电容漏电使工作点改变,输出变压器 ...

好的,趁放中秋假时间琢磨一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国产五灯、六灯电源变就行

是滴,我现在就是用红灯711变压器,电压基本能够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把原机的硒整流改成1N**的,这样电压就达到原机要求了,试试一定有惊喜!!德机更换老电容是一道必须 ...

就是按照您说的方法,电压已经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修理思路都相似。能收台音量小,检查音频部分。喇叭音圈擦圈,阴极电容漏电使工作点改变,输出变压器 ...

您这满满的干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经验,加油!

网友:
祝贺楼主成功修复德机。恭喜楼主在实践中有提高修理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