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转芯

楼主(2019-09-12):
这个东西哪位师傅可以维修的了。谢谢了

楼主:
焊住也不转,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住也不转,会是什么问题

这东西没得修,因为先天不足,我都是直接换石英钟芯。

楼主:
钟芯换了,时间可以正常用。就是这个不转

楼主:
他是一个独立的,系统

网友:
这个转芯电路很简单,关键就在那个脱胎的线圈上,这线圈自己制作难度不是一般的高,线很细,不好高。

网友:
检修是思考,检测。用检测数据来判断故障。

网友:
正常情况下,在线圈两端有脉动电压的。没有脉动信号说明其震荡电路没有工作噻。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是一个独立的,系统

如果线圈好的,可以配个石英钟的机芯来代替原来的电路!

网友:
这个可以修 可是不值得。

网友:
找了一圈,只有那种摆动的配件卖,应该里面的电路是通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