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风玻璃修复液

楼主(2019-09-12):
车玻璃有条缝隙,能看到,用手感觉不出来,用汽车挡风玻璃修复液可以修复么,有用过的大神,帮忙支下诏,多谢。。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尝试过

网友:
但是说真的啊,有用吗那东西,难道它把玻璃给化学反应了,,然后又合在了一起还是说就是一种单纯的胶水只是补了缝隙,,光不折射了看不到缝隙了呢

网友:
是不是水玻璃(硅酸钠)啊,那玩意能粘玻璃的

网友:
UV胶,需要紫外线固化

网友:
买了UV胶,卖家会送紫外线固化灯的~

网友:
不能完全修复,只能说修复的比较好的情况下看不太出来,细看还是能看出来。

网友:
这不叫修复液   是遮瑕  只是让你看不出来  实际半点用没用

网友A:
这种修复液,在业余条件下使用时,只能修复凹坑,不能修改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修复液,在业余条件下使用时,只能修复凹坑,不能修改裂纹。

en ,差不多把

网友:
玻璃店一般都有无影胶,开过去补点就行

网友:
我用过,还是要换玻璃,如果缝隙小就用一下吧

网友:
就是UV胶我买过不好用

网友:
可以视觉上修复,就是操作麻烦,新鲜的伤口加上细心的话可以几呼看不出来

网友:
普通玻璃表面划痕较深但没裂能修平吗

网友(2020-04-09):
我的也是挡风玻璃有个小坑。。咩有玻璃险,麻烦了。

网友:
手机屏幕修复液就可以啦

网友:
这东西是视觉上的修复,物理上还是裂了的,只要你走的路颠婆,一段时间后就会扩大裂缝的了。不要浪费钱了没有用的。

网友(2020-09-20):
我的车子前档玻璃被石子崩了,我钻了孔,买了玻璃修复液,反正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网友:
修复液,无影胶,其实都是UV胶,也就是紫外线固化胶
前挡是夹胶玻璃,小的裂纹,UV胶修复后可以正常使用,不用担心
UV胶不仅仅是视觉遮掩,是有一定粘合强度的,
自己修复,没有紫外灯照射,可以选择太阳光线较强的中午时段,胶水渗透后,阳光暴晒10分钟左右,用太阳光的紫外线使其固化

网友:
我用UV胶填补凹坑不成功,凹坑折射消除不了看的很清楚不舒服。再说与玻璃亲和不良一抠就掉。

网友:
这个东西网上有视频评测,弄的好能凑合,

网友(2020-10-20):
没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