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9-09-12):
这个器件用在AC/DC电源模块中,下面两只脚分别接在12V输出的正负端子,并通过螺钉紧固贴在电源外壳上。我接220V输入的时候不小心把火线接到地线端子上,火线和零线接到另外两个输入端子,上电空开就跳了。这个器件很可能已经损坏,用万用表量两脚之间的电阻是12欧,两脚与上面第三脚之间的阻值都是兆欧级。
现在想买个相同型号的器件替换,但是按丝印查找不到器件型号,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器件。

位置

位置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A:
电力电子器件的保护吸收电路:电阻、电容、二极管(R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力电子器件的保护吸收电路:电阻、电容、二极管(RCD)

谢谢!具体型号知道吗?没型号不知道买哪种

网友B:
电路板上要是有一样的好的测一下看看,测三个位置。

网友B:
按照三极管测,不成按半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上要是有一样的好的测一下看看,测三个位置。

就这一个,没有好的对照,这就是麻烦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三极管测,不成按半桥测。

这个器件两脚接在12V输出的正负极,应该不是三极管。可惜器件有可能损坏了,测不准。

网友B:
有正负极?那背板是否是个极性?如果是应该是电源芯片。不是应该是个二极管,保护用的。

网友C:
可能是温控器件,外壳温度升高后阻值降低,使电源过载保护。

网友D:
可能是个超压保护?电压高了就击穿,然后进入保护状态。实在换不上的话可以直接拆掉?叫什么来这,上次修个设备有,进口货,16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正负极?那背板是否是个极性?如果是应该是电源芯片。不是应该是个二极管,保护用的。

两个脚接在电源输出的正负极,它本身有没有极性还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温控器件,外壳温度升高后阻值降低,使电源过载保护。

有可能。如果温度不高拆掉它也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个超压保护?电压高了就击穿,然后进入保护状态。实在换不上的话可以直接拆掉?叫什么来这,上次修个 ...

这么说好像是压敏电阻。

网友:
温度的可能性大,

楼主:
那就是热敏电阻了

网友:
加温测一下电阻。

楼主:
加温测了,没有变化,可能已经坏掉了。

网友:
这个器件左边的脚有标记,说明是有极性的。里面可能有二极管之类的保护器件。

网友E(2019-10-20):
25W12Ω电阻。我好多了。

补充内容 (2019-10-20 07:38):
全称是无感精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W12Ω电阻。我好多了。

补充内容 (2019-10-20 07:38):

您这么肯定,手里还有,那应该是电阻了。从这个器件在电路中的连接来看相当于给12V电源输出加上一个1A的负载,从原理上也说得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这么肯定,手里还有,那应该是电阻了。从这个器件在电路中的连接来看相当于给12V电源输出加上一个1A的 ...

为什么要加负载?我看你这个是电源模块?380V输入20V输出?1A和0.6A的?应该是我看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加负载?我看你这个是电源模块?380V输入20V输出?1A和0.6A的?应该是我看错了吧

电源模块分主输出和辅助输出,主输出是12V,辅助输出是24V。主输出空载时,辅助输出带载电压会降得很低。如果要使辅助输出正常,对主输出有最小负载要求。12V输出外接个电阻就是为了满足主输出的最小负载要求。

网友G:
有一种感温开关是这种结构。里面是一个双金属片开关。

网友:
如果有多可以敲开一个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一种感温开关是这种结构。里面是一个双金属片开关。

感温开关导通时阻值很小,我量了阻值是12欧,应该是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