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24v铅酸电池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9-09-12):
充电器整流桥堆坏了。换了后测输出直流有40多伏。什么原因??整流后没有滤波的。而别一个好充电器测输出端直流就正常。俩充电器原理一样的。

楼主:
桥前交流13.8v。我就换了桥堆,桥堆测了也是好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调节充电电流的部分有没有问题?

楼主:
这个调节电流档位开并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就是一个机械拨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压用的是变压器还是电容?

用的变压器。手机拍照上传不了??整流后没接负载用万用表直接量整流堆输出正负极。

网友:
四十伏的电压应该是没接负载开路的感应电压,你接个24V的两三瓦的小灯再量试试看什么情况

网友:
有图片就好了,估计是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