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111电子管耳放电路

楼主(2019-09-12):
最近想做一个6111电子管的便携耳放,在网上找到了这些电路图,但是对于电路方面有一些问题:
(1):两个用6111的电路:两个电路皆有一个共同点,即在阴极处都有一个小电源。那个小电源是不是代替阴极电阻来提供栅极负偏压的?在实际制作中该如何处理它呢?
(2):用6N11&12AU7推IRF610的电路:这个电路在音量电位器上方串联的那个“(2~3)xPot”电阻该如何取值?还有,24V的电源电压似乎有些低了,我想把供电增加到48V然后把电子管换为6111,这样电路该怎么改?
我一个初三学生,在此请教各位老师了

网友A:
初三学生应该专心准备中考。没事看看书做做题。玩什么电子管。

楼主:
在手机上用论坛可真难,发个图片都得捣鼓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三学生应该专心准备中考。没事看看书做做题。玩什么电子管。

没事的,既然我能玩这个,就代表我对其肯定有把握

网友:
这种低屏压电路只能玩玩,效果不会很好,想试试的话照图做,因为是直接耦合的,所以参数不可随意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照图施工就好,要改得全部重新设计的

另外要中考了,学业为主,少玩点电子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事的,既然我能玩这个,就代表我对其肯定有把握

原件都不多,挨个试试,自己体会一下。

网友C:
这几个电路,都是垃圾。学习要先掌握基础知识。电子管电路,在工作电压100V以下,就很难正常工作了。就象学走路,不要听人家说爬行也可以移动,就觉得不用迈腿走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件都不多,挨个试试,自己体会一下。

那个小电源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电路,都是垃圾。学习要先掌握基础知识。电子管电路,在工作电压100V以下,就很难正常工作了。就象学 ...

6111&6N11本来就是低电压管啊,而且有些厂机也是用的100V以下的屏压。而且既然要便携,电压做的太高也不好处理体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6111&6N11本来就是低电压管啊,而且有些厂机也是用的100V以下的屏压。而且既然要便携,电压做的太高也不 ...

查查资料啊!看电压多少最好就知道了。。。

网友:
阴极接的那个电池是为了降噪而设,并不是为了提供栅负压。好好学习,别贪玩,考个好高中,好大学。以后有得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6111&6N11本来就是低电压管啊,而且有些厂机也是用的100V以下的屏压。而且既然要便携,电压做的太高也不 ...

谁说6111是低压管,6111是微型管,并不是低压管,它的典型工作电压跟ECC88差不多的。

网友:
等你考了电子类大学,你就再也不想回矿坛啦。
这不是说不想回,而是,它在电子技术领域已经难能走在前沿了。
中学生应该对基础知识感兴趣,增强创新思维,提高看问题的视角。这些东西,大家都是玩玩开心,不要当真。毕竟不是主流的技术了

网友D:
      明年参加中考吧,业余玩电子的一般学习都不错,中考是人生的第一个拐点,重点高中招生名额有限,强中自有强中手,还是集中精力搞学业吧,玩电子以后有多是机会。矿坛就有一些在校大学生。
      年龄小玩电子也不要玩电子管,以集成化为主,眼睛好玩贴片件,玩玩单片机,嵌入式系统,自动控制,现在有的中学就开机器人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年参加中考吧,业余玩电子的一般学习都不错,中考是人生的第一个拐点,重点高中招生名额有限,强中 ...

版主,我在我们省的重点高中读书,明年要参加高考了,最近都没得玩电子管了。高一的时候挺喜欢玩的,之后就没时间啦,考到大学再玩。

网友:
6N11用150V屏压的比较多吧。
1.那个小电源是提供偏置电压的,也就是负偏压。知道电流大小之后可以用欧姆定律计算出阴极电阻的大小,U=IR,U就是提供的负压。实际操作中可以用一个几K的电位器调节到图中的10.5V,用万用表测出电位器两端10.5V就好了。记得加个阴极电容,大概100uF够了,提供一个交流回路,减少交流电阻。
2.你可以直接用一个50K的电位器来代替那个电阻和电位器。电位器就是一个分压接法,中间的抽头对地的电压就是输入到电子管栅极的信号电压。电子管是压控零件,对电压比较敏感的,所以输入阻抗很高。

网友:
我去年在破烂市就买了一个类似的。电子管用的6N11。电源输入是24伏。回家用12伏电源试的接到笔记本上还是能用的

网友:
刚找出来了:

网友:
第一个图不用搞那么复杂,去掉那些花哨的东西,屏阴都用电阻,B+提高到36-48V,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小电源该如何处理呢?

弄个小变压器就行呗。

网友:
那个小电源可以用9V叠层电池代用。几乎压根就不耗电,几年也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