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工具车,感觉很实用,分享一下

楼主(2019-09-12):
自己的工具比较多,放抽屉里拿起来比较麻烦,在淘宝上买切割好的2020铝型材,还有壁挂工具板,再安装一个铁皮盒子的抽屉放螺丝螺帽.安装四个万向轮,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感觉很实用.
提醒大家一下,淘宝上买铝型材,有的价格相对比较低,但是那些配件的价格相对比较高,因为配件数量多了,实际累计起来总价多很多,买的时候要多注意.

网友:
楼主做的漂亮,看来费了一番心思

网友:
太小啦,挂上的工具万一掉落下来

网友:
楼主做得漂亮!家用的合适了,太大了占地方!

网友:
不错,我弄了大小几个可移动的维修台推来推去,一个大的移动台台面可拉出近一倍,还装上电脑,上面二层是仪器,下面二层放配件

网友:
呵!这工具车做得漂亮,小巧玲珑,楼上不很大的房间用正合适。心灵手巧之人!

网友:
这选的材料不错,是在某宝上买的吧。可以任意切割组装,也很结实

网友A:
求关键字。这种可以任意长短的框架结构型材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关键字。这种可以任意长短的框架结构型材叫什么

铝型材,规格2020

网友B:
你好,请问做一个800*400*高700三层  大概费用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做一个800*400*高700三层  大概费用是多少。

你自己找下淘宝,看你自己喜欢了,型材配件有很多种.搜索2020铝型材,进去以后你可以看见很多配件.
我是很多使用旧材料做的.

网友:
拆个扫地机器人做个万向自动轮更好

网友C:
做的真漂亮,这个成本下来应该也不低啦,我买过下面网箱成品价格不到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真漂亮,这个成本下来应该也不低啦,我买过下面网箱成品价格不到200

成本确实不低,没有背板的那种普通工具车也就200元左右,单位里有,我这么做就是觉得自己适用,铝材价格便宜,就是配件价格不便宜,要找便宜的店买。全部肯定大于300元的。

网友:
这小车看着挺漂亮的,感觉也很实用,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