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台试验矿机 使用3DQ收听本地AM999

楼主(2019-09-12):
第一台试验矿机,制作了二版,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88463&extra=
感谢众前辈的指点,感谢  老虎哥01、llllllxing 两位版主的鼓励!

第二台试验机用上了3DQ,参考了梁老师、老虎哥等前辈的电路,图示如下:

实体图:

使用了10mm*16cm磁棒,自制0.1mm*14多股线,其中:
L1天线线圈15圈、L2调谐线圈约65圈(实测电感250uH),L3、L4为0.5mm漆包线,正6圈、反6圈;
C1处实际还有一切换开关,可选择单联270pF或串联约150pF。
有二极管和3DQ两套接收,二极管接收沿用前机电路,3DQ的G2和D接33K电阻。

实际接收效果,使用二极管线路的效果不如前机,选择性差且干扰严重,只有1个本地强台勉强听清,应该是只用两个线圈的缘故。3DQ线路的选择性好太多,本地台的声音比较清晰,但音量不如二极管线路。

附上一段使用3DQ试听的小视频(优酷):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1OTM4NzQ5Mg(不能发布链接,需手动复制链接并删去“https://” 或将“https”改为小写进行访问)

有个小教训。在装配前漏测拨动开关,焊接后装上电池通电,冒烟了才发现因为电池开关短路,电池盒的一极已经开始融化,不得以用热融胶稍加固定,装卸电池变得相当不便。安装前的零件检测真是一个都不能少!

总体觉得,能收到的AM电台太少,收听效果也差强人意。求教前辈,还能如何改进?
初步想法,下一步改试制FM矿机,也许收听效果会更佳。

补充内容 (2019-9-16 15:47):
感谢BG3IW、yc1944 、hhyy99 三位先生指正错误。已更正线路图如11楼。

网友A:
天线如何架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如何架设的?

在楼顶利用水塔用网线拉的,就长度来说应该算不错的,两次加起来得有50米。
如第一版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楼顶利用水塔用网线拉的,就长度来说应该算不错的,两次加起来得有50米。
如第一版的帖子:http://www ...

天线不错,可能现在电台发射功率减小了!

网友:
怎么用开关S2短路电池呢?
可以这样改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楼顶利用水塔用网线拉的,就长度来说应该算不错的,两次加起来得有50米。
如第一版的帖子:http://www ...

天线两头的拉线你做了绝缘没有?如果直接固定在金属上有干扰和衰减信号的作用!由其是水平天线!!!

网友C:
支持折腾,不断实践,在实践中提高。

网友:
天线输入端的L1与L2的连线应该去除。

楼主:
感谢BG3IW、yc1944 、hhyy99 三位先生指正错误。实际天线输入端的L1、L2间并未连接;电池开关实际使用的是三段开关。
是我画图匆忙了,未及详细检查,当天应该是赶着去吃饭 ^_^  再次感谢三位先生认真细致!

更正线路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两头的拉线你做了绝缘没有?如果直接固定在金属上有干扰和衰减信号的作用!由其是水平天线!!!

多谢意见!
我用的是五类网线,金属导线并不会直接接触建筑物体。
但是,限于水塔凌空,本人不擅攀爬,同时亦不欲装置显眼,以免物业有意见,我是利用水塔顶部固定网线的,两端各有一段数米贴着塔顶水泥板。
估计会有所损耗,但总比没有要强。

楼主:
可以发布链接了,重发一下视频的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1OTM4NzQ5M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折腾,不断实践,在实践中提高。

多谢前辈加分鼓励!

网友D:
这才是电子爱好者的真谛,进来学习一下,日后可有的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才是电子爱好者的真谛,进来学习一下,日后可有的玩了

网友E:
先拉好天线,边听边改,改中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拉好天线,边听边改,改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