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己绕制磁棒线圈

楼主(2019-09-13):
想请教自己绕制磁棒线圈骨架哪里找,用什么样管材好,尺寸,出处等。或者自己卷?用牛皮纸吗?还有技术参数,怎么计算的。请教大师经验。

网友:
废注射器,。。。。。

补充内容 (2019-9-13 12:22):
φ12mm正好。

网友A:
网上很多呀,1米就够了

网友B:
废弃的X光CT影象片做出的骨架也不错,把胶片放水中浸半天,刮除影象层就成了一张透明的胶片,切成线圈所需宽度(线圈长,并留有余量),在磁棒上先卷一层纸(不使骨架在磁棒上配合过紧),然后把切好的胶片按骨架厚度要求卷成筒状(一般两三层即可),固定形状后,内外接口处点上一点502胶水即成。供参考。

网友:
我用激光或喷墨打印胶片来做线圈骨架,效果很好。
将胶片裁成所需要宽度的长条,在磁棒上绕一圈多一点,剪去多余的部分,用双面不干胶首尾粘结起来,做成管状。这种材料弹性很好,做成的骨架不易变形。
如果没有打印胶片,可以用某些产品包装中硬质保护膜,比如液晶显示器表面的保护膜。

网友A:
直接买内径10mm的聚四氟乙烯管绕,Q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内径10mm的聚四氟乙烯管绕,Q值高

应该插不进吧。要是内径11mm就好了。早晨找了吸管,10mm,进不去。

网友:
这个最好  随手可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插不进吧。要是内径11mm就好了。早晨找了吸管,10mm,进不去。

我买了内径10mm和内径11mm两种,10mm的大部分能插进去,有的偏紧,个别插不进。11mm大部分偏松。
磁棒也不是都是正好10mm的,大部分偏小。

网友:
L大V5

这架式真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内径10mm和内径11mm两种,10mm的大部分能插进去,有的偏紧,个别插不进。11mm大部分偏松。
磁棒也 ...

哪里买的11mm,偏松正常,里面垫东西,太紧不好。

网友C:
这个铁砧很好,能否告知下圆的直径、上砧的宽度?想叫人做一个。

网友:
一般要求不高的直接用牛皮纸,道林纸,直接在磁棒上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铁砧很好,能否告知下圆的直径、上砧的宽度?想叫人做一个。

请人做成本就高了,直接买一个吧: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d3ho5qk1ed6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人做成本就高了,直接买一个吧: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19552e8d0SGyJE&id ...

谢谢回复!现成买一个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内径10mm的聚四氟乙烯管绕,Q值高

阿福老师,有没有比较过另外一种透明的是不是Q值更高?

网友E:
直接找內径为11mm的塑料吸管做骨架,线头线尾用一条厚约0.2左右的塑料板剪出的窄条绕压在线圈下,两头固定导线头尾,非常好用,我用此材料和方法绕制了约一百多套磁性天线线圈,用电桥测试,Q值都较高,实际使用效果都非常好,材料易找,手工绕制方便,可一试。

网友:
我都是用牛皮信封纸做骨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人做成本就高了,直接买一个吧: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19552e8d0SGyJE&id ...

比俺的拉线轮贵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比俺的拉线轮贵多了!

就知道你不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知道你不拥有

原来想做一个后来觉得利用率不高还像修鞋的就搁下了。

网友G:
Q之看法:
     线圈的Q值分空载Q值和有载Q值。
     空载Q值高是好事——损耗小,接收到的信号可以更多的为我所用。
     有载Q值则并不是越高越好,Q值高,谐振曲线尖锐,选择性好但通频带窄;反之则相反。收音机是用来接收电台信号的,需要一定宽度的通频带,所以需要有载Q值在比较合适的范围。
      空载Q值与有载Q值的差所消耗的这部分能量正是被我们所用的(送后续电路处理的信号能量)。所以我们当然希望是有高的空载Q值。然后通过我们设计获得合适的有载Q值(合理的阻抗匹配——后级电路吸取合适的信号能量)。
      矿石机因为没有另外的能源使得信号放大,其能量全部来自于所接收的电波之中,除了追求优质的接收天线外,只能追求高Q线圈和优质的空气可变电容来获得极小的损耗,以求获得比较大信号能量去推动耳机收听。
      而对于普通的有源收音机来说,高空载Q值的线圈也同样对接收信号有益是无疑的。但是要获得过高的空载Q值的线圈是要付出代价的,一定的程度后,再提高空载载Q值对获得的信号能量的提升微乎其微而付出的代价不小。因为有源,我们可以用比较小的代价对信号进行放大提高信号能量。所以有源机没有必要去刻意追求过高的空载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很多呀,1米就够了

厚度2mm,有点厚 1mm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找內径为11mm的塑料吸管做骨架,线头线尾用一条厚约0.2左右的塑料板剪出的窄条绕压在线圈下,两头固定 ...

我也正想用此办法,网上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G:
Q之看法:
     线圈的Q值分空载Q值和有载Q值。
     空载Q值高是好事——损耗小,接收到的信号可以更多 ...

线圈的高Q值一直是自己安装收音机爱好者的追求!记得70年代自己装晶体管收音机时,绕磁棒上的线圈先后用过牛皮纸、青壳纸(电工绝缘用)做骨架,后来找好不容易找点到塑料薄膜用来做骨架,经过比较还是用塑料薄膜做骨架最好!可能我当年在山区信号弱对收音机灵敏度要求比较高!如果在平原地区信号强可能不容易区分出来。当然绕的线也有要求!那时不好买多股漆包线,就找一个汽车废点火线圈,拆次级细的线大概0.08左右想法弄成28股绕的线圈确实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厚度2mm,有点厚 1mm就好了。

厚度是1毫米的呀,比如内径11毫米,外径13毫米,壁厚就是1毫米,要算两个边的,外径内要扣除两个边的壁厚才是内径,想一想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度是1毫米的呀,比如内径11毫米,外径13毫米,壁厚就是1毫米,要算两个边的,外径内要扣除两个边的壁厚 ...

明白了,没仔细考虑,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股漆包线现在不好买

网上有的是,我买了多种的,蚕丝的都有,而且不贵。蚕丝的最贵才0.18元每米。

网友I(2020-01-26):
我也这么搞过,发现铆钉碰磁棒了,高频不绝缘,就没这么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也这么搞过,发现铆钉碰磁棒了,高频不绝缘,就没这么搞了。

碰磁棒有什么关系?磁棒本身就是高阻材料,短波都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碰磁棒有什么关系?磁棒本身就是高阻材料,短波都没有任何影响。

我记不清是这论坛里帖子还是我哪本书里说的,线圈与磁棒要绝缘,纸卷高频绝缘不太好之类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记不清是这论坛里帖子还是我哪本书里说的,线圈与磁棒要绝缘,纸卷高频绝缘不太好之类的话

当年的联合设计版收音机,短波线圈就直接绕在磁棒上,效果一样刚刚的。

网友:
饮料吸管,冲击钻头包装套管。

网友:
2020-01-26  穿电线的白色塑料管,管壁小于1毫米,直径大没关系,沿着轴向剪开套在磁棒上,留出几毫米接茬,留出磁棒活动间隙,502少许粘接接茬OK!

网友:
中波磁性天线,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至今仍然没有打破传统。因超外差式收音机一直是主流,所以磁性天线皆为其设计,基于超外差收音机三点统调、选择性主要由中放保证的原因,天线使用高Q值对整机性能不利,所以很少见真正的高Q天线。
真正的高Q天线其基本上不受接收频率影响,频段内都有很高的Q值。天线是一只电感,只要考虑减小电阻和分布电容即可,在中波段完全不必考虑趋肤效应。

网友:
还是牛皮纸卷的好用,还方便固定,我一直用牛皮纸卷,然后蜂蜡固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当年的联合设计版收音机,短波线圈就直接绕在磁棒上,效果一样刚刚的。

是是,短波磁棒不导电,中波磁棒导电,要绝缘套管,我记起来了,是淘宝里的一个买到中波磁棒的人:差评说这买的不是中波的锌铁磁棒,因为不导电,说这是短波镍铁磁棒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是是,短波磁棒不导电,中波磁棒导电,要绝缘套管,我记起来了,是淘宝里的一个买到中波磁棒的人:差评说 ...

不对的,中波磁棒也是高阻的。导电的通常不是铁氧体(或称磁性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股漆包线现在不好买

某宝上有的是!不要说0.07X28就是360股最有!

网友J:
短波用的镍锌铁氧体,中波用的是锰锌铁氧体,说是瓷实际上是铁氧体合金粉制成,和铁氧体的黑磁铁材料基本相同,只是工艺有点不同,实际上铁钴镍三中金属的原子都是带磁性的只不过杂乱无章导致磁性的互相抵消,当制作磁铁的材料工艺做成的磁铁内部原子的磁性方向一致时(充磁)磁铁就有磁性了。
      磁铁和磁棒一样,属于合金,合金的特点是在常温下导电能力下降的厉害,比如铜的导电能力紧次于银,属于导体中最好的了,可是合金铜康铜或锰铜是做电阻和电炉丝的材料,那么磁棒就算导电能力再差也比水强,所以线圈不能直接绕磁棒是怕漆包线掉漆导电,如果真的没掉漆的漆包线也有直接绕磁棒的。
      其实微波也是有可以调感的,比如黑白电视机高频头(高放加调谐)就是12组lc回路,当拧到哪个频道时,外面的圆圈形的微调开关就像离合器一样齿轮搭道那个线圈里的铜棒上,通过拧微调圈让铜芯在线圈里进出调电感量。原理是铜是良好导体,它进入线圈后交变的高频电流让它感应形成内部涡流损失电感量,所以铜棒也能调感但是不能像锰锌铁氧体磁棒那样能聚集电磁波。
      小变压器里的硅钢片为什么不是整体的而是一片片的,每片之间还涂绝缘漆也是怕交变电流产生磁钢内部形成电流涡流损失电能。铍钼合金的导磁率,和电阻率都高是最好的变压器材料就是这个原音。
       总之高频有高频用的低频有低频用,实在频率太高还有空芯脱胎的,或者干脆用陶瓷滤波器(石英振荡器或叫晶体振荡器)

网友:
不用这么费劲,用一个磁棒先用牛皮纸在上面粘几圈,晾干后用废弃的牛皮纸信封涂抹小学生用的胶水在上面卷四五圈脱胎风干就可以了。既简单又好用,不妨试试。

网友K:
这个线圈一定要单层密绕吗?可以叠层随便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线圈一定要单层密绕吗?可以叠层随便绕吗?

不一定的,现在商品机的中波线圈很多乱绕的。

网友: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工具一个比一个牛。

网友(2020-04-24):
引用 网友D:
不对的,中波磁棒也是高阻的。导电的通常不是铁氧体(或称磁性瓷)。

long师:我测量了2根中波锰锌铁氧体磁棒破损断面,真的导电,所以中波线圈都是绕在绝缘骨架上的。
短波磁棒是镍锌铁氧体,不导电,所以短波线圈可以直接绕在磁棒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弃的X光CT影象片做出的骨架也不错,把胶片放水中浸半天,刮除影象层就成了一张透明的胶片,切成线圈所 ...

自制636单管机的降落伞单联就有人用ct胶片,做磁棒线圈你要先知道和这个电容匹配的线圈比例,比如223p的就100圈

网友:
分享一下个人经验 我是用A4纸卷的 宽度8厘米左右 由具体情况而定 卷的时候用固体胶边卷边粘刚开始的时候松紧度就要掌握好 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 刚好在磁棒上能滑动为好 因为全程抹胶所以不会太软 中途也好控制 不会中途崩开 卷好后 外面再套上热缩管 用吹头发的吹风机热风一吹就成了 这样线圈骨架还算坚挺 又能调整位置 然后用漆包线或者李兹线绕 我用直径8毫米的磁棒绕110圈 效果不错 另外电容不是越大越好 反而是电容低端越小越好 这样在同等电容增量的情况下 波段跨度更大 能覆盖525-1600 效果也很好 您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短波用的镍锌铁氧体,中波用的是锰锌铁氧体,说是瓷实际上是铁氧体合金粉制成,和铁氧体的黑磁铁材料基本相 ...

心老师您前面说的也都跟我的认知相同,就是最后一句话“陶瓷滤波器(石英振荡器或叫晶体振荡器)”
这个陶瓷滤波器与晶体振荡器我的认知似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器件,1个是用于滤除不需要的频率成分,1个是振荡出需要的单1频率信号。

网友:
我只是初级的业余爱好者,看看科学的书而已,老师肯定不敢当的,记得好像是十万个为什么里提到过的,陶瓷滤波器是压电陶瓷做的,也有种叫法叫做晶振,咱们石英手表里的是用石英振荡器,看似明称不同,但是道理相同,比如陶瓷滤波器有三端的和两端的,有10.7兆周和465千周的,陶瓷滤波器一样能做振荡器的,比如电视遥控器里的两端的455千周的,在振荡电路里叫振荡器,在选台电路里就叫滤波器呗。
好比有的地方叫1089千赫,有的地方叫1089千周,就是叫法不同,都是干一个活的,就是振荡,只不过一个是用来制造电波,一个是用来和电波共振的。
石英振荡器比陶瓷滤波器准确的多,两者在电路中的符号相同,用途不同,不知道我解释的满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