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建筑地线做矿机地线,有哪些安全措施可做呢?

楼主(2019-09-13):
要防止建筑地线失灵或者异常可能带来的风险,比如地线断线,并和火线连接,是否可以设计保护电路,应对这种情况呢?
地线失灵的检测电路,应该如何实现呢,大家可否给点思路

网友:
如果还要设计保护电路,那就不用这个地线了吧!!!

网友A:
只有地线够长,就不要接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地线够长,就不要接地啦!

你说的不用接地的地线怎么做?

网友B:
用高压小电容隔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高压小电容隔离

这个办法可行。以前常在220电源线上串一个高压小电容,用作天线,效果也是可以的,因为以前户外线路都是长长的高高的架空线,可以起到天线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可行。以前常在220电源线上串一个高压小电容,用作天线,效果也是可以的,因为以前户外线路都是 ...

现在不行!各种开关电器在线路上的干扰很大!包括家用地线!零线!火线!最好单独拉根地线,要不接防盗窗也行,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不行!各种开关电器在线路上的干扰很大!包括家用地线!零线!火线!最好单独拉根地线,要不接防盗窗 ...

说的有理。不过接防盗窗行吗?效果如何?我没试过!如果防盗窗面积足够大,也相当于地网了吧?何况防盗窗装外墙上,墙内又有钢筋网通地,或许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有理。不过接防盗窗行吗?效果如何?我没试过!如果防盗窗面积足够大,也相当于地网了吧?何况防盗窗 ...

我是用防盗窗做天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防盗窗做天线的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电波全抓到!

网友:
最好不接,会串频,到时听到的旋律恐怕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