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的电压怎么比地线还低?

楼主(2019-09-13):
以防盗窗做天线,以建筑地线做地线。
测试电压,发现比较奇怪的现象。一直以为天线获得的电动势,应该比地高,为何地的电压反而比天线高呢

直流电压:
天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是-0.275,电压比较稳定
天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是-0.239V到-0.197V,电压一只在漂移

交流电压:
天线和地线接近0V
天线和零线接近0V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机械斩波器吗?那可是老古董了!

引用 网友B:
是电子管的,检放式,用了斩波器。
好久不用了,估计要修了。

是机械斩波器吗?那可是老古董了!
我的HFJ-8也是检放式的,斩波用的场效应管,放大器是些锗管,也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买来毛病很大,用CBB电容换掉了所有的金属化纸介电容,重新标调后表很准也很稳定,一年多没用了,开机后零点准确稳定,读数正确,与我另一台超高频毫伏表AS2271测量结果一致。

网友C:
我是用防盗窗做地线,对比消防铁水管无差别,用了时长好几年了,较果良好。因防盗网靠多个澎胀螺丝支撑,而澎胀螺丝又是紧密接触墙体,也许有些螺丝可能还接触了墙体钢筋,所以说是良好的地线。
你所说的:以防盗窗做天线,以建筑地线做地线,发现比较奇怪的现象。一直以为天线获得的电动势,应该比地高,为何地的电压反而比天线高呢 。
个人认为是某一根线对地电阻比另一根大,所以产生了不同压差?
不知对否!欢迎各位师傅拍砖,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防盗窗做地线,对比消防铁水管无差别,用了时长好几年了,较果良好。因防盗网靠多个澎胀螺丝支撑,而 ...

防盗窗位置附近没有主梁,应该没有接触框架螺纹钢,我认为防盗窗更多时候是天线,而不是地线吧

网友:
绝对有误,就算是有电压绝对不是直流电。

网友D:
用直流电压表测试毫无用处!当被测物体与不同金属接触、与大地接触....会产生极化电动势,还会有极性,这个电动势你能用来作为矿石机的信号吗?

矿石机需要的是广播高频信号、是电磁波在物体上形成的电压,这个电压如果能够简单测量的话,可不是万用表能够做到的!也许高频微伏表、或者频谱仪能够,但测试也不是接上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直流电压表测试毫无用处!当被测物体与不同金属接触、与大地接触....会产生极化电动势,还会有极性,这个 ...

矿机天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差,是矿机工作的能量来源吧?
地的电压为0,那么有电动势的必然是天线了
万用表的电压测试原理好像是积分电路?其实测到的是平均电压。比如220V的交流电,峰值其实高于22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矿机天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差,是矿机工作的能量来源吧?
地的电压为0,那么有电动势的必然是天线了
万 ...

你的方法不对,用万用表的直流档还有交流档测试的不管是什么电压都没有用的!这些电压大概是物体极化、漏电、感应等形成的。

你需要的是广播信号电磁波在上面形成的高频电压,这个电压要用专门的仪表才有可能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方法不对,用万用表的直流档还有交流档测试的不管是什么电压都没有用的!这些电压大概是物体极化、 ...

你说的是电压波形吧?这个检波的时候再搞来的及吧

论坛平时一般用微安表测天地线电流,这个表显示的也只是一个电流值,并没有显示类似你说的”高频电流“啊
当然更高级的设备,应该是能检测出这种波形的吧

网友E:
矿机电流表测的是检波后的音频电流吧

网友F:
本人住12楼(全高14),关闭进户空开后,测量各断桥铝钢窗对PE线电阻(万用表),均在数十兆欧以上。
实际用钢窗作天线接入R71E,收听短波效果良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矿机天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差,是矿机工作的能量来源吧?
地的电压为0,那么有电动势的必然是天线了
万 ...

您用万用表的任何档位都不可能测出天地线上的电台信号,这与万用表内是不是“积分”一点关系都没有!即便是再好的天地线也还是测不出来,你用万用表无论测到的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都与电台的信号电压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维持矿机工作的能量,总之,万用表就不是干那个用的,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用能秤几吨的地磅不可能秤出一两克的东西来。精度再高地磅也不行 ,地磅就不是干那个用的,如果值不了几个钱的万用表都能测出微弱的高频电压了,那相对昂贵的高频毫伏表,超高频毫伏表卖给谁呀。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从根上就错了,问题也提错了,拿着不是电台信号电压当信号电压问,张冠李戴了。
能大胆提问并积极展开讨论,精神可嘉!应该鼓励,给你加分,提错了也无妨,最终总会搞明白的!

网友G:
楼主用普通数字表测高频电压没有意义,属于使用工具不当。本人在发射塔附近测天线地线之间电压高达千伏,只能说明比一般意义的天线信号强,不能定量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普通数字表测高频电压没有意义,属于使用工具不当。本人在发射塔附近测天线地线之间电压高达千伏,只 ...

在发射塔附近测天线地线之间电压高达千伏,你用的什么表?那天地线电流多大?我的是270左右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用万用表的任何档位都不可能测出天地线上的电台信号,这与万用表内是不是“积分”一点关系都没有!即 ...

不是测电台信号,测的就是电流电压,和信号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用万用表的任何档位都不可能测出天地线上的电台信号,这与万用表内是不是“积分”一点关系都没有!即 ...

超高频毫伏表?你说的表不存在吧
示波器倒是可以对高频的电压做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人住12楼(全高14),关闭进户空开后,测量各断桥铝钢窗对PE线电阻(万用表),均在数十兆欧以上。
实际 ...

万用表电阻档,表笔两端接的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高频毫伏表?你说的表不存在吧
示波器倒是可以对高频的电压做采样

超高频毫伏表是存在的。当然我这个是老掉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电阻档,表笔两端接的是什么?

接钢窗和pe线,测量钢窗与pe线之间是否通连。结果确认钢窗与pe线之间未连接成一体。钢窗与周围绝缘,可作天线接收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发射塔附近测天线地线之间电压高达千伏,你用的什么表?那天地线电流多大?我的是270左右微安

当时用的是最普通的830B数字表。测电压过千伏,曝表。没测天地线电流,但是用指针表测矿机电流400毫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高频毫伏表?你说的表不存在吧
示波器倒是可以对高频的电压做采样

少见多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高频毫伏表是存在的。当然我这个是老掉牙了。

我也有一台类似的,HFJ-8,晶体管的,虽然老旧但还很准,前两天还用了,您这台是电子管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类似的,HFJ-8,晶体管的,虽然老旧但还很准,前两天还用了,您这台是电子管的吗?

是电子管的,检放式,用了斩波器。
好久不用了,估计要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测电台信号,测的就是电流电压,和信号没关系的

这是你回帖的原话:“矿机天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差,是矿机工作的能量来源吧?地的电压为0,那么有电动势的必然是天线了。”
矿石机工作的能量来源于电台信号的能量,这个能量是天地线送到矿机的。你用万用表测完天地线电压就用测的结果讨论矿机能不能工作,你就是把测到的电压当信号电压了。可想你测的不是,你测到的电压不能使矿机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电子管的,检放式,用了斩波器。
好久不用了,估计要修了。

是机械斩波器吗?那可是老古董了!

网友:
此电压非彼电压,不要混为一谈。
天线接收供给矿机的是高频电压,而楼主测的是感应电压,完全不是一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机械斩波器吗?那可是老古董了!

还算不上老,四十多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机械斩波器吗?那可是老古董了!
我的HFJ-8也是检放式的,斩波用的场效应管,放大器是些锗管, ...

超高频毫伏表可以只测某个频率的电压分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矿机电流表测的是检波后的音频电流吧

检波后的电流和检波前的电流是两个概念吧

网友(2020-03-05):
你测的防盗窗的是什么信号电压?信号多了去了,不见得就是电台的信号,各种频率的电信号用万能表是测不准的,我个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