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圣宝插卡音箱SV-902屏幕出现LINEIN和插头符号

楼主(2019-09-13):
圣宝插卡音箱SV-902屏幕出现LINEIN和插头符号,不能播放SD卡只能AUX输入,应该是误报其实没有插AUX输入线,芯片是ATS2501请高手支招,怎样断开AUX插孔检测?播放SD卡和USB盘里面的音乐?
就这现。

网友A:
是按键选择还是插入自动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按键选择还是插入自动检测?

开机就显示插头

按M键选择屏幕出来个X

网友:
是不是插头检测断开了?用一个耳机插头多插拔几次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耳机在aux孔插几次就ok了

我都想在AUX插口上通220V电!都折腾过了插口都换过了就是不行!
按中间的M键转换SD卡出来个上图
请高手出招怎么能把芯片的检测AUX脚断开?

楼主:
插口都换过了,那么简单就不来提问了!

网友:
应该是固件由于意外损坏了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