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做一个vu表的驱动电路,简单些的,目前手上有几个2AP9的二极管

楼主(2019-09-13):
请问怎样做一个vu表的驱动电路,简单些的,目前手上有几个2AP9的二极管打算做一个简单的驱动电路,,谁有图纸的来一份谢谢,就用在这个表头上,是东芝983的表头

网友:
我想做一个小功率快速连续开启关闭的开关,比汽车闪光器快,5v做电源。谁能帮我想个最简单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55电路,具体百度上有,小电流的负载直接用三极管驱动,大电流的负载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好的谢谢,我找元件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电路网上有很多 我刚才找了几个,
如:

谢谢朋友,辛苦了,

网友(2020-02-25):
最近也在玩VU表 就差这个没玩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电路网上有很多 我刚才找了几个,
如:

这个电路图应该是错误的,这样的接法是没有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