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充电请教

楼主(2019-09-13):
超级电容充电,用LED恒流源充电,是不是可以直接连接,不用限流电阻?有没有大电流冲击?

网友:
用LED恒流源充电,应该可以直接连接,不需要用限流电阻。既然称为恒流,就不会有大电流冲击。

网友A:
超级电容都是有耐压的,应该是用恒流恒压模式,类似锂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都是有耐压的,应该是用恒流恒压模式,类似锂电池充电

最大输出电压不超过超级电容的耐压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不超过耐压就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主要是电容的耐压值吧,恒压最重要!

网友B:
超级电容耐大电流冲击,但是对最高限压敏感。恒流源,顾名思义,输出特性是动压恒流性质,但是LED的恒流源在输出时电压有一个很大的波动范围,楼主如果一定要用那么一定要注意恒流源的实际最高输出电压不超过电容的限制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级电容耐大电流冲击,但是对最高限压敏感。恒流源,顾名思义,输出特性是动压恒流性质,但是LED的恒流源 ...

想来想去,不敢冒险,还是想用恒压电源冲电,分两路,一路加限流电阻,一路直通。用开关控制。先接通加限流电阻那一路,有电压后再切换到另外一路,比较繁,但是觉得安全。我是七串两并的电池组,电阻均衡,单体350F/2.7v。

网友:
法拉电容充电恒压很关键。恒压限流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大输出电压不超过超级电容的耐压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的, 二楼说得很对, 你想的太多了,顾虑也多, 你手上的超级电容啥规格,
16V 就用15V冲,降低1V ,电压尽量稍微低一点,稳当, 恒流源充电那就不用考虑大电流冲击,就这样,实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二楼说得很对, 你想的太多了,顾虑也多, 你手上的超级电容啥规格,
16V 就用15V冲,降低1V , ...

单体350F,7串2并,电阻均衡,想用之辅助汽车启动,也用做点焊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