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斯巴鲁森林人车机电台频率失电后储存问题

楼主(2019-09-13):
一台斯巴鲁森林人车机改为家用。目前车机收音、CD播放正常。能正常储存预置的电台频率,但是断电后电台信息就没有了,要重新输入频率存储才可以。请问各位老师,打算外置一组电池保持储存电台频率信息,请问这个接线端子在哪里?先谢过了。

网友:
可能要加装在机器里面。搜索一下也许矿坛就有答案。

网友A: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2772&extra=page%3D9&mobile=2

网友:
现代名图车机不怕断电丢台。

网友:
黄线接小电瓶

网友B:
      一 ; 如上帖所说;黄线加一个小蓄电池,然后在主电源接一个1N5401二极管向小蓄电池供电,就可解决.缺点是;

即使是胶体铅酸电池,其慢释气体经年后使附近器件生锈.

     二 ; 而或用二个锂电池串接来供给黄线也可,但要另买一个供二锂电池串联模式充电的充电器长期接电

看来这办法比首个复杂,但器件也算容易购买,不会释出腐蚀性气体.

      三 ; 如果你是电路DIY高手,打开车机看到线路板,在黄线通向的降压IC ; 7805  输出端如有一二极管通电向

CPU供电脚,则在这二极管后接上3.6V镍镉电池或锂电池即可,

但如果是7805的5V输出脚直通CPU数据保留电源脚,则需要断开铜薄印板线,串一只1N4148或1N4001务使电压低

于4.85伏,原因是使充电电池不过充发热缩短寿命.但这样做如车机有时钟的话要重调CPU主振石英,至八位精确度,

不使时钟因改供电电压而失准.注意要用高精度频率计作蓝本,如能保证八位无悟,就可保约17秒/年 的精度

网友C:
车内日照下温度会超过70度,大概是这个原因内置设备无板载电池,这个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吧。

网友:
我改车上也是这样,好像原车才会有记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内日照下温度会超过70度,大概是这个原因内置设备无板载电池,这个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吧。

你真矛盾,一楼不是说改为家用吗?若车用可改用镍镉3.6伏电池组.大于360mA/时容量即可

一方面,大量图纸改为掉电不失资料的CPU,另一方面;微型镍镉电池还没有那个牌子能多年不渗液的,

在锂电池的打击下,微镍镉电池都停产了,只剩2.5a/h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 ; 如上帖所说;黄线加一个小蓄电池,然后在主电源接一个1N5401二极管向小蓄电池供电,就可解决.缺点 ...

非常感谢,抽空按你的方法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2772&extra=page%3D9&mobile=2

谢谢回复,再次感谢。

网友:
我是用锂电池供电

网友:
多大的电池?充电一次能用多久?

网友D(2019-11-16):
我是2并三串锂电池直接接到12v电源上,断电关220v电压,用二年了没事,不知会不会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2并三串锂电池直接接到12v电源上,断电关220v电压,用二年了没事,不知会不会危险?

这要用数字万用表精测充满电状态时在充电电路单节锂电池电压,为4.5v

超过这个电压,在充电电路加稳压电路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