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喇叭磁铁松、磁柱不居中、音圈擦边的简易维修

楼主(2019-09-13):
拆下喇叭防尘帽,找个喇叭相仿大的开孔板(音箱板或其他,我用井字架),孔要见到磁柱芯,将喇叭上螺丝固定好;在磁铁上压个硬木条,两边和音箱板捆绑在紧(不给磁铁移动);翻到开孔那边,垫小木棒,用锤子对准磁柱的铁边或磁铁上下或左右轻轻敲打,直到磁柱居中;上AB胶固定磁铁和磁柱帽。
此外,还可以在不拆音盘和弹波的情况下,用纸刀割下音圈更换。
此方法也是度娘到的,经实战,轻松修好

网友A:
你这个“磁柱剧中”是凭眼睛看的,还是用量具测量的?
换音圈,应该在音圈和磁柱中间用适合厚度的纸板剪成一长条,卷成圆桶形(不能重叠),插入磁柱和音圈的缝隙中,然后再用胶固定,这样可以保证音圈不擦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磁柱剧中”是凭眼睛看的,还是用量具测量的?
换音圈,应该在音圈和磁柱中间用适合厚度的纸板剪成 ...

用眼看,然后用垫纸条验证,每个对角试试(垫纸条的厚度、数量,垫纸条松紧……),不难

网友B:
我们做喇叭的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直接拆掉重新搞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问下,有的喇叭长时间超负荷放音,感觉疲软,应该怎么修复?谢谢

网友C(2019-10-17):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喇叭的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直接拆掉重新搞

磁铁那么强的的磁性,拆掉以后怎么重新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铁那么强的的磁性,拆掉以后怎么重新定位?

有专门的磁规定位的,就是一个塑料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