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双路电源变压器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19-09-13):
固纬双路电源,一通电保险管就炸了,量了下初级电阻只有1欧多点,应该是初级短路了,准备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好。

环形变压器拆起来确实费劲,初级还有个温度保险,拆下来的线一大堆。

初级大概在中间左右位置烧短路了,清理完后费了老大劲才歪歪扭扭地绕回十来圈,估计是绕不回去了。以前绕过E形的,不知道绕环形变压器有什么技巧?

这个是拆的时候记下的数据,边拆边数的,初级匝数可能会有几匝的误差,漆包线直径是用千分尺测量的,没有去除外面的油漆层。

要是绕不回去的话准备用老幻灯机的变压器改,E形的应该比较好绕,手里有好几个这种变压器。

网友:
坛里买了一台无牛的,还没收到货不知道情况,今天刚好从破烂佬那里淘到个环牛铁芯8.4斤,应该可以绕个300VA的环牛了,试试看能不能绕得出来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有很多500VA/E型铁芯,也准备绕一个,不知原O型铁芯是多少W的?坛友可否把尺寸量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有很多500VA/E型铁芯,也准备绕一个,不知原O型铁芯是多少W的?坛友可否把尺寸量下?谢谢!

这两天在外面,等回去后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在外面,等回去后量一下。

好的谢谢,我也是业余时间玩一玩,刚好手里也有材料,不急您有空时在弄。

网友B:
我也刚刚从坛里淘了个,无牛的没法试还不知道是死是活的。哥们你有时间又方便的时候帮我测一下你的牛的长高宽尺寸,还有四线主绕组的看得不太懂,四线的你就测黑线分别与棕红橙的电压是多少,你标的那个电压是不是  黑棕7V  黑红14V  黑橙14V,还是黑棕7V   棕红14V  红橙14V?谢谢!!昨天从收破烂那里淘回来的环牛铁芯直径太大了装不进

网友:
牛逼,这个变压器竟然自己修理。厉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刚从坛里淘了个,无牛的没法试还不知道是死是活的。哥们你有时间又方便的时候帮我测一下你的牛的长高 ...

上面坛友标的是抽头之间的电压,可以这样理解黑色为0公共端,棕色7V,红色21V,橙色3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有很多500VA/E型铁芯,也准备绕一个,不知原O型铁芯是多少W的?坛友可否把尺寸量下?谢谢!

铁芯外径约10.2厘米,内径约5.9厘米,高约5.1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刚从坛里淘了个,无牛的没法试还不知道是死是活的。哥们你有时间又方便的时候帮我测一下你的牛的长高 ...

主绕组电压 黑棕7V   棕红14V  红橙14V,对应切换的4档电压分别是 14V、21V、28V、3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有很多500VA/E型铁芯,也准备绕一个,不知原O型铁芯是多少W的?坛友可否把尺寸量下?谢谢!

我按网上找的功率算法算了下,大概200W左右,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谢谢,我也算了一下237V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坛友标的是抽头之间的电压,可以这样理解黑色为0公共端,棕色7V,红色21V,橙色35V。

明白了,谢谢你,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绕组电压 黑棕7V   棕红14V  红橙14V,对应切换的4档电压分别是 14V、21V、28V、35V。

明白了,谢谢楼主,非常感谢

网友(2019-10-24):
会绕牛的绝对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