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镍镉电池的充电问题

楼主(2019-09-14):
一个仪器的主板上有一个2.4伏的90ma h的镍镉电池,电压只有0.4伏左右,淘宝同型号电池要500元,不值得购买,这块电池外观很好没有损坏,不想把电池焊接下来,直接在电池两端在线接一个稳压电源控制电流9ma可行吗

网友A:
0.4v,拆与不拆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电压太低,要保护的数据已经丢失。有可能电池内部已经部分结晶短路,直接充电可能没有作用,用充足电的电容去打掉结晶,再充电,可能会恢复。我觉得用3v的高可靠的锂电池串个二极管代替,比修复原电池更好。

楼主:
会不会损害仪器的其他零件

网友:
若确认是镉电池的话,板上应该具备充电电路,通电开机就会充电,可以用不超过标称电压的充电电源以0.1C~1C的电流短时充下看看,电压有上升但不能太快的话就可以继续,注意观察不要有漏液,这种小容量电池常用于记忆或时钟,放电电流不是很大,3串的话或可尝试用相应级别的ETC锂电池代用,但要注意充电电压等详细参数避免损坏仪器。

。。。看贴不仔细,是两串,代不得

楼主:
原机器已经不能启动了,可能是机器电池没电造成的

楼主:
只能外部在线充电了

网友:
机器不能启动,板上的充电电路可能还能工作。如果不是软件控制上电的,可以给机器上电一段时间,看看电池电压会不会升高。

楼主:
检查并联小电容是为了防止电容漏电电流过大吗,如果原机没有电容呢

网友:
机箱有空地用常见的镍铬电池代替,如7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v,拆与不拆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电压太低,要保护的数据已经丢失。有可能电池内部已经部分结晶短路,直 ...

原机电池价值500元,性能不是廉价电池能比的,这个机器25年了,没有漏液,相同的经常使用,电压还正常这个十年没用,才没电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哪位技术高手给设计一个8ma的恒流在线充电电路

楼主:
网上有个ma级LM317L的恒流电路,但它的负载是电阻,负载是电池的话,电池上压降太小估计冲不进去电

网友:
电池的型号发上来,让大家看看,这个价值500的电池。我在淘宝只搜到一条信息,2.4v90mAH镍镉电池,标价30元。

楼主:
Sanyo N-SB2   4805002EB a y 60

楼主:
Sanyo N-SB2 淘宝一家报价480元一家500元就两家,eBay 60美元

楼主:
工厂的一台老测量仪器用的,相同的几台,经常使用的电压还正常,这台在仓库放了10年,就没电了,机器出厂25年了,没有任何锈蚀,析盐现象,的确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厂的一台老测量仪器用的,相同的几台,经常使用的电压还正常,这台在仓库放了10年,就没电了,机器出厂25年 ...

是否可以考虑用2节7号低自放电镍氢电池代替?性能、成本都优于老镍铬电池。

网友:
你得看参数 能代换就可以。500那是卖给死人的

网友:
500元?啥高科技电源啊?没懂。2节镍氢代替?考虑现在锂电池这么火,单节锂电池带保护板,外接充电,美滋滋用很久。输出上ldo稳压。

网友:
买其他镍氢电池代替就可以了

网友:
2.4伏的90ma h的镍镉电池,电压只有0.4伏左右,淘宝同型号电池要500元
什么样子的?拍照

网友(2019-10-20):
代换就行了。我公司机器人上的锂电池,一组3节,设备厂家报价800一组,供应商报300~400一组,淘宝20~30一节,最后找到机器人厂家,8块钱一节

网友:
单节镍氢/镍镉电压满容量电压不就是1.2V吗?两颗普通5号镍镉正好是2.4V。这两种电池的充电方式和满容量电压基本一致,找两颗小容量镍氢串联后接入原电路的正负极基本就可以了。仪表里找个位置又不难。不信你把原装电池打开来看看,是不是两节串的。

网友:
要是非利用原来的电池,就要取下电池用电容限流全波整流电路充电就行,电容选择0.133μF630V的CBB正好就是8毫安,没有合适的就用串并联的方法凑够容量。电路带电,千万注意安全!
时间太久的电池估计复原的效果差了,只要用空间,买两个新的7号电池充好电替代没问题。

网友:
用超级电容代替或者用别的尺寸的高质量镍镉电池代替,我用的几节进口镍镉电池,十几年了还好好的,一点液也没漏,就是容量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