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9-09-14):
胆机输入灵敏度:0.8Vrms  CD机输出是2伏左右,是否要加信号衰减电路?

网友:
不是有音量电位器吗。

网友:
国际标准一体化功放输入灵敏度为0.2V,功放输入灵敏度0.8V已经偏低了。音量控制电位器在12点位置其阻值为1/10,因此即便CD机输出信号电压真有2V,对于输入灵敏度0.2V的功放,放在12点位置即可。输出信号电平较低时还要开大一些,输入灵敏度0.8V的功放要开得更大些。

网友:
应该不用啊!我的CD机遥控器上有輸出音量大小的功能。小音量下输出电压可以小到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