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亲自安装过这种三管机,灵敏度与经典636单管相比怎么样?

楼主(2019-09-14):
不用天线可以收到省内的台吗?

网友(2020-02-13):
最近一直在做这个三管机的事,手里有个当年上海产的成品机,坏了在修复。因为当年做过所以收音什么效果有印象,可如今再做完全没了当年的感觉,灵敏度很不均匀,除了个别强台其他的声都不大,和东湖B31相比天壤之别。当年晶体管都是随便找的一装就好,现在精心挑选,倒腾好久反倒没有结果,不知咋回事

网友(2019-09-14):
中波收音机,单管的不用天线也可以收到台啦
这个肯定比636要好,因为636是最简单的,这个至少还有再生

网友:
收听灵敏度差不多,这个唯一优点是可带低阻耳机

网友:
都装三管了,建议装宝石4B2,这个喇叭声音很大,效果很好,灵敏度也算高了,就是要你自己绕变压器,我刚做了一台,感觉不错.

网友A:
直放机收的就是本地台。这个电路在当时是可使用几分钱的次品三极管,较很贵的正品三极管便宜太多,又能使用便宜的八欧耳机,稍有动手能力的还能用药瓶盖里放个线圈加簧片便成耳机,因此受到业余爱好者的追捧

网友:
我装过,灵敏度不错,声音大的,都能带动喇叭了

网友:
我小时候也装过。收了2个本地台。

网友:
这种简单电路不如采用精典电路,我装精典2管机可以带5吋喇叭声音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放机收的就是本地台。这个电路在当时是可使用几分钱的次品三极管,较很贵的正品三极管便宜太多,又能使用 ...

“直放机收的就是本地台",不如说单管机收的就是本地台。

网友:
直放机声音不错就是收台不多,加再生的再生调整不太容易

网友:
此机在灵敏度确实比单管来复要高一些、音量也大。在七、八十年代比较流行。

网友:
这个电路的关键是选配三个三极管的贝塔值,BG1建议60-80,BG2在100左右,BG3选黄点绿点的,主要是穿透电流要小点。调试时,先不接3AX31,串入高阻耳机调两个三极管总工作电流在0.8-1mA,声音清晰不失真即可。然后加再生,控制高低段增益均匀。

网友(2020-01-16):
636,问世于晶体管稀缺的年代。三管机出现在后,其时晶体管已不像先前那么稀缺了。

两种都装过。个人体会,三管机更容易成功。电源也更容易解决,就一节电池。

网友:
其实636是有再生的,是设计于电路板位置的精准零件位置之上.所以一般人买到实机在上海能收到五个台,

但本区的DIY者自画线路板者,有收不到台者,有只收到两个台者.就是不知道原印板还藏有秘密;与磁捧位置

形成电磁感应交连的再生.

    这样说来;只有拥有363底板图的人,制作363才会成功.否则高频管输出负载电感要造成位置可调整的,成机后

要小心调试电感元件位置,达到良好再生量,这个调整注意地方是新/旧电池都要测试,选取,才能实用

   而【这种三管机】电路有一个优点;高频输出阻抗远高于再生机,因此建议把高频管和捡波三极管极大地远离

磁棒,才能避开啸叫声,建议用铁盒把这部分隔离,然后精调发射极线圈在磁棒上的各种不同位置及再生圈数目,以

调出最大再生量和全中段再生量的均衡,这显然是考验DIY者的耐久力与智惠的操作

网友:
小时候装过这个,效果很好,声音很大。记得当时用的是一个8欧的耳塞机,声音大到不能放到耳朵上,用纸卷个喇叭型,套在耳机上喇叭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