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功放两路声小

楼主(2019-09-14):
功放两路声音特别小,其他正常。已经拆开请大师指点如何修复,图片画红色圈的功放块,就是上面两路声音特别小。图片紫色画圈有点发黑是不是它的原因。请指教

网友A:
从功放块的输入端直接注入信号试试、测量输出端电压是否是电源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功放块的输入端直接注入信号试试、测量输出端电压是否是电源一半

如果是呢,是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呢,是哪里坏了

与这个有没有关系,发黑了,用表测有4个倒不通

楼主:
引用 楼主:
与这个有没有关系,发黑了,用表测有4个倒不通

图片上1234倒不通,其他都是009可以通,数字万用表

网友:
猜是猜不出的,要测量电压。

网友:
测功放块每个脚对地电阻,看看好的什么阻值,不好的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往前查声音输入部分。看看电容是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