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这种变压器如何测量?

楼主(2019-09-14):
各位前辈好,本人新新手加小小白,初学者。遇到个问题,请教下各位:
这是一个led显示器电源板,故障通电无反应,拆下后测量后端没有12v电压,5v电压在0-1点几来回跳。
检测到这个变压器就不会了,变压器输入有300v直流,请问如何测量输出?
输出端,用万用表交流档,黑笔不接,单点红笔为啥有30v电压?

楼主:
这个是正面照。。。

网友A:
这个变压器一般不容易坏;开关电源是由晶体管.集成电路.电阻.电容.二极管等等电子元件配合开关变压器来完成 ;
220V交流电经整流 滤波 电子电路来完成震荡 驱动 稳压 功率输出  变压器次级再高频整流 滤波输出等。
建议学习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检修方法。

网友B:
以我几十年的经验不关变压器屁事

网友C:
检查变压器后边的元件吧,特别是高速整流管。

网友D:
那是高频电压、普通万能表测不准确、可以测经二极管整流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压器一般不容易坏;开关电源是由晶体管.集成电路.电阻.电容.二极管等等电子元件配合开关变压器来完成 ...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几十年的经验不关变压器屁事

感谢回复,确实不是变压器坏,而是如图上所示,我拆下的元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变压器后边的元件吧,特别是高速整流管。

感谢回复,确实不是变压器坏,而是如图上所示,我拆下的元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高频电压、普通万能表测不准确、可以测经二极管整流后的电压

感谢回复,确实不是变压器坏。二极管坏。

就是到变压器这不会检测了,应该用什么工具检测?

网友:
这变压器不会坏,我只遇到过一回内部断线的。

网友:
这种开关变压器应该是故障率最低的元件了

网友:
开关变压器绕组烧坏的概率很低,但是有绕组短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确实不是变压器坏。二极管坏。

就是到变压器这不会检测了,应该用什么工具检测?

测好坏万能表可以测通、断啊、这个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