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看看怎么让其工作

楼主(2019-09-15):
雅马哈5.1功放,有个系统链接的8针插头,我没有这根线,现在想跳过这个直接用功放。

这是8针插座连接的电路板,其中有DATA,CKL,CE不知道是什么?该怎么触发功放板工作。谢谢!

网友A:
    雅马哈功放设计特别不要盲目拔下此插头通电否则冒烟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数字电路,不好弄

的确是,不像简单的高低电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雅马哈功放设计特别不要盲目拔下此插头通电否则冒烟烧毁。

是的,那个AC12就是通过插头供给的。

网友:
这个是总线控制的,单片机对单片机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看来没治了,放弃吧。

网友:
不一定需要mcu的通讯,你查查外围电路ic,搜ic应用啊。看看如何控制,应该不难啊。如果mcu控制,可定不会是串,i2c等类型通讯协议,应该是高低电平这样。查查引脚对应的电路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