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绕磁棒线圈的线多少股为最佳?

楼主(2019-09-15):
请问各位专家、大师,做单管来复收音机,绕磁棒线圈的线多少股为最佳?过去书上面的资料多数是0.07X7,也就是7股的线。后来又有十几股、几十股,甚至上百股的。请问多少股为最佳值,再多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就像磁棒的长度,理论上来说越长越好,可超过18/20厘米以后,实际意义就不大了,效果增加也不明显。期待各位的回答,先谢谢了!如果有实际制作比较过的资料,就更有说服力了!!!

网友:
一般收音机磁棒线圈的用线初级是28股,次级是7股的。可作为参考吧。

网友:
何种里兹线最适合绕中波磁棒线圈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27663-1-1.html

网友:
看不少就是单根漆包线听着还好的。

网友:
俺的低阻磁性天线就用0.7的漆包线

网友:
14/28/56股,感觉 区别不大,低于14我还不常用

网友:
从测试的情况看,最简单有效的是0.1mm*7股的纱包漆包线。
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80265#pid20965035

网友:
所配电容的容量越大,导线股数越多

网友:
楼主2004年注册,还在问这么简单的问题。
实际上,7.14.28都差不多,因为业务条件下,磁棒质量也不可控的。28能上就上,没有的话,0.35毫米的漆包线也问题不大。做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270p和360p可变电容,用长磁棒配套0.04*60或0.07*28股丝漆包线效果较好。对于120p可变电容,只能用0.1单股漆包线密绕。

网友:
提升不是很大,空载测出来Q值可能差距明显,上了负载差不太多

网友:
找了小日本老JVC收音头的中波天线,实测初级是0.07*14股的,10圈是5mm宽度,不过看上去绕的不是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