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混用问题

楼主(2019-09-15):
各位老师好,本人只是电子爱好,愿意捣鼓.........前段时间收到一个20v电池是3个口的 手上有一个4口充电器 直接接正负极不充电.是不是需要短接那2个?谢谢!

楼主:
现在直接连接充电

网友A:
电压相同,应急的时候可以充,主要还是根据电池的容量,限制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相同,应急的时候可以充,主要还是根据电池的容量,限制充电电流,

感谢回复!电压相同 不知道定义 怎么才能让4口充电器给3口电池充电?直接链接+-不充电

网友A:
4针脚的中间两个是识别温度或者是电压的,你查一下保护板芯片,看如何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针脚的中间两个是识别温度或者是电压的,你查一下保护板芯片,看如何工作的

谢谢回复 我想给中间2脚加上正级或者负极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想给中间2脚加上正级或者负极不知道行不行……

串个1K电阻试试看

楼主:
谢谢朋友,这个电池本来打算用逆变器给大疆无人机充电的.但是我发现逆变器要求不高于15V担心会挂,打算拆机组合12V,是不是需要换保护板?

网友A:
你现在是多少伏的,几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多少伏的,几串的

20v 15节6600ma 明天拆看看看

楼主:
拆开看了我可以直接使用12v?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多少伏的,几串的

朋友帮忙看看 可以直接使用1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帮忙看看 可以直接使用12v?

这是不经过保护板的,你用12v相当于只用了三节电池放电,而且没有保护板充放电都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经过保护板的,你用12v相当于只用了三节电池放电,而且没有保护板充放电都不安全

谢谢!是不是只有拆开重新组合?买这样一个板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不是只有拆开重新组合?买这样一个板 就可以了?

对是的,12V必须是三串,加三串保护板,几并根据自己的需求,不过并联的两个电芯要配对,内阻电压等。要求不严的话也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