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983收录机电位器如何修复

楼主(2019-09-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推拉式电位器,确实不如旋转式的寿命长!故障多,可能要用导电银浆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划式电位器,不难找啊,量一下尺寸,看一下上面标的阻值和型号,上淘宝找一下~

东芝的还真不好找,它的电位器应该是在阿尔皮斯定制的,与市面上的不一样。

网友(2019-10-18):
我的三洋也是划电位器,非常好用。汽油泡下再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