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m104改108

楼主(2019-09-15):
喜得一台飞利浦电子管收音机,型号是B6A24A
电路图如下,不知道怎么改成108的收音段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传不上来完整版的图,我晕

网友A:
改频不难,难的是改刻度盘。

改频只要把本振和高放回路的垫调电容减小,再重新统调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频不难,难的是改刻度盘。

改频只要把本振和高放回路的垫调电容减小,再重新统调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把调谐电容(选台那个)换成大容量的可调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把调谐电容(选台那个)换成大容量的可调电容吗?

这样谐振频率会更低,虽然频率覆盖系数宽了,还要改减小电感使频率回到正确范围,这样更折腾,等于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谐振频率会更低,虽然频率覆盖系数宽了,还要改减小电感使频率回到正确范围,这样更折腾,等于走弯路 ...

哦,好的,谢谢大神,我去试试,需要什么仪器设备才可以调吗?

网友B:
      看原理图,此机FM频段接收用的是调感高频头。
      此种高频头的本振和高频调谐线圈,是绕制在一个固定的支架上,不易改动。而且在线圈里面滑动的铜(铝)磁芯行程长度也因要与度盘相匹配,所以,这个行程和线圈长度是设定好了的,不能轻易改变。
      可见,要想通过单独改变回路中的电容器,实现频率的延展是不现实的,最多是让整个频率向上搬移。
      解决的办法是,重绕这两个线圈,适当改变调感磁芯的运动行程和度盘变速比,才能完成理想扩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原理图,此机FM频段接收用的是调感高频头。
      此种高频头的本振和高频调谐线圈,是绕制在一 ...

谢谢,看来不容易改到108了

网友:
调感机基本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