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液晶灯板假负载

楼主(2019-09-15):
不知道发在这个版块行不行,如不行还请版主操劳。虽然手里都有液晶灯条测试仪,但也不是百分百的可靠,误判还是会有,还有拆板维修的时候也会经常遇到假负载的问题,趁着过节没事,参考网上的资料,做了这台负载,欢迎师傅们指正。电路图如下,把四路分开,这样就可以同时测试四路灯板输出,由于灯板输出电流都不大,所以单路设定最大电流在500ma多点,四路并联 后2A多点,可以测试电动车充电器的转灯电压,把此负载串在灯条中还可以测试灯条,测试单科灯珠也不损坏,小仪器大用处,为了缩小体积,省掉了电流表,拆了一个控制器做外壳(不知道值不值得,这控制器没啥毛病),体积跟灯条测试仪差不多大。电源用外接12v充电器,。不妥之处还望指正,欢迎拍砖。

节省材料,改成乞丐版电路

节省材料,改成乞丐版电路

体积比烟盒稍大

体积比烟盒稍大

内部还不算惨不忍睹

内部还不算惨不忍睹

调整电流100mA测试灯条

调整电流100mA测试灯条

测试单颗灯珠不损坏,电压随便输入

测试单颗灯珠不损坏,电压随便输入

制作中测试,烧了两只场管

制作中测试,烧了两只场管

网友(2020-01-10):


网友A:
如果一条灯条有很多多串灯珠的话,能测试吗?12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条灯条有很多多串灯珠的话,能测试吗?12v的电压。

12v是跟这设备供电的,严格说是给运放供电的,测试灯条的电压跟这个没关系,只要场管耐压够了你随便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v是跟这设备供电的,严格说是给运放供电的,测试灯条的电压跟这个没关系,只要场管耐压够了你随便接

哦哦!谢谢!那用什么电源作为灯条主供电呢?是市电吗?

网友B:
你用的14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谢谢!那用什么电源作为灯条主供电呢?是市电吗?

直流电,你手头现有的直流电源都可以,电压高一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14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lm324,其他的运放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