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电动车LED灯的

楼主(2019-09-15):
如图所示,电动车LED灯是48V串接一个1.7K电阻和7个LED灯珠串联电路.

其中三个灯珠不亮,,串联电路如果三个不亮的灯球坏了应该是断路状态,另外四个怎么还能亮呢?
难道是三个灯珠坏了,但电路还通???想不懂,请各位老师指导下,谢谢

网友A:
那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B:
看电路是6个灯珠串联,也有可能是短路并非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是6个灯珠串联,也有可能是短路并非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2路串联的,有一路没坏

修改了一下图片!应该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短路了

三个灯珠坏了,都是短路吗?还真没遇到过这种现象

楼主:
如果是短路了,那就是说以前是七个灯珠分压,现在只有四个灯珠亮,四个灯珠分压,寿命也会受影响的!

网友:
画的没毛病,很简单的一个灯,这种只降压不限流寿命不长久

网友:
那个电阻比较热乎。改灯吧,现在这灯也不贵,这种灯功率不够,亮度不够,走夜路挺危险的

网友:
确实是七只LED串联的,也是奇怪,坏的怎么都是短路?
如同楼上建议,不是恒流供电,不可靠;更改吧,价格不高,考虑好灯罩、反光碗和固定方式即可。

网友:
三个不亮的似乎成了电阻,所以剩余的四个才会亮

楼主:
更换了三个同样的草帽型LED灯珠,全亮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支持!

网友:
不亮的灯珠是短路了,自然其它就亮,但是电流加大,因为电压加大了,所以很快也会坏的!

网友(2019-11-07):
草帽灯加电阻, 电动车上的标配,这个需要自己用万用表检查每个灯珠是不是好的,再检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