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A 的收音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9-09-15):
731-A  的收音问题,请教各位!
中波天线线圈 没有了。短波收音在高端正常(可变 叶片重合三分之一区间左右),收音清晰稳定。但是继续旋转向低频区,选到台的声音逐渐减小直到没有声音!不知道什么原因!(片没有短路)
另外:音量电位器调音量不好使。调高音的旋钮 可控声音大小(至无声),相当于 音量电位器调音量啦!
请老师 指点,谢谢!
我目前没有乱动!

楼主:
电路图来自于 本版!

网友A:
猜测一下原因;  低端无声,是否是本振弱,低端停振;  音量失控是否是音量电位器接地端断了[也可能是音量电位器低端碳膜断了].  音调电位器会调到无声,是否对地的电容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一下原因;  低端无声,是否是本振弱,低端停振;  音量失控是否是音量电位器接地端断了[也可能是音量电位 ...

好谢谢!我检查一下 波段开关、天线线圈、振荡线圈!

网友B:
太阳底下晒过几天没?首先要排除线圈受潮,还有管脚受潮,然后再排除波段开关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底下晒过几天没?首先要排除线圈受潮,还有管脚受潮,然后再排除波段开关氧化

好的谢谢,这台机芯 还真是 雨浇过的,全湿状态  从垃圾站 收回来的!
我今天就处理,用热风机  吹吹,再晒 一晒!
再次感谢!

楼主:
敲击 有 噪声,6k4 爪接触不好。

楼主:
这个机芯 用了一个 二极管 检波,(6n2 作两级放大)感觉 声音清晰,电网噪音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这个 现象?

网友:
这个图纸与红灯711一模一样,当年很多工厂参考71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