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电机空调室内机的拆卸

楼主(2019-09-15):
一台三菱电机变频挂机空调可以正常使用,就是室内机的出风量不太大,调节可以从一级到四级,出风时风量间歇性变化(大小),以前设置二挡可以达到预设温度,现在三档。想自己打开检查,求助如何打开室内机盖找到控制风机线路板。谢谢!

网友A:
胆子够大用水清洗风轮与蒸发器,完美结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子够大用水清洗风轮与蒸发器,完美结决问题

要一般常见故障多数是风机启动电容器容量减小。因为没有拆过室内机柜的外壳。

网友B:
你室内机盖都不会打开,滤风网肯定沒有清洗过,风量当然小。先清洗滤风网吧。打开内盖方法可看说明书。有的是按压内盖下沿的中间,有的是揭下沿的两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室内机盖都不会打开,滤风网肯定沒有清洗过,风量当然小。先清洗滤风网吧。打开内盖方法可看说明书。有的 ...

这些都清洗过。也是平时按时间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