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187按键失灵终级大法

楼主(2019-09-16):
这是早先发在38度上的,效果很好所以在这再发下

FLUKE 187按键失灵,试过N种方法,包括金相砂纸砂,涂导电银胶,涂铅笔粉,贴薄铜皮等等,都寿命不长,一天想到一个终级大法,缝衣针一根,最细铜丝穿上,在导电胶下穿孔,把铜丝绕在导电胶平面上,绕3圈,使用至今巳4年,效果绝佳。图如下:

网友A:
这个对于底板是铜板的还行,如果是那种黑色橡胶的就不好了,用时间长了,会磨坏!

网友:
有日本的导电胶布可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于底板是铜板的还行,如果是那种黑色橡胶的就不好了,用时间长了,会磨坏!

是的,象8842台表我直接在板子上焊上轻触开关  ,      SOP-114HST 美上美 5X5X0.5mm 贴片    SOP-114HST 美上美 6X6.5X0.5mm 贴片  超薄按键   这二种,但换的时间长丁忘了用那种了,巳经用了7-8年了,没失效过,  就手感稍硬点,

网友:
小时候家里电视遥控器不灵了,都是剪个香烟盒里面的铝纸贴到按键上!

网友:
现在有导电胶布,导电效果不错

网友:
我支持直接换按键

网友(2019-12-15):
能用住吗?换按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