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高压锅用电机型定时器

楼主(2019-09-16):
偶然修一个电高压锅,换下了1个电机型的定时器。闲来无事,就拆开了看看。其实就是一个单相交流同步电机和减速齿轮。类似发条式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老高压锅也是这种定时器,效果很好,很多杂牌高压锅用的是普通机械定时器,锅里水多水少都是一样的时间, ...

   都一样的,这个定时器是定时的是保压时间,不管发条机械的还是这种小电机的,只是驱动方式不一样而已。像这种保压的定时器,坏的多数都是齿轮的磨损等原因导致的偷停,坏了基本很不好修复,买也不贵,没必要折腾。

网友B:
我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的

网友A:
我家的老高压锅也是这种定时器,效果很好,很多杂牌高压锅用的是普通机械定时器,锅里水多水少都是一样的时间,很不好用

网友:
我家也一个这样的,拆开修过,后来又乱了,不修了,留个内胆,电源线,煲扔了。

网友C:
这个电机是根据单片机控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的

这定时器时好时坏,修了也不可靠,直接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是根据单片机控制的吗

不是单片机,就是电机自己控制自己。
这电路是网上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单片机,就是电机自己控制自己。

这电路是网上搜的。

和普通的定时器貌似没多大区别

网友D:
电机线圈的另一根黄线接到空的焊片(好像没有触点)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是根据单片机控制的吗

当年单片机不盛行的时候,这种机械式定时器还是很普及的,现在单片机使用的多了……

网友:
这个电动定时器看起来挺厚实,触点容量也比较大,可以修起来做个别的用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定时器时好时坏,修了也不可靠,直接换新的。

时好时坏往往都是触点压力轻微氧化和压力小有关,精磨触点和调整压力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线圈的另一根黄线接到空的焊片(好像没有触点)上吗?

先回答boatswain的问题:是的。

      由电路原理图分析可知,刚开始工作时,设好定时时间,此时定时器的输出触点PT闭合,因内胆温度低,温度开关ST1、ST2和压力开关SP都不到动作值,对应的常闭触点都是闭合导通的。定时器的同步电机电源线两端短接,电机不转动,不计时。电流路径有2条,路径1是:L--FU--EH(加热器)--ST2--N,路径2条是:L--FU--EH(加热器)--PT(定时开关)--SP--ST1--N,电流流过主热器EH,加热器工作发热,升温。

      当温度继续升高,到达保温器ST2的整定值时,ST2的常闭触点断开,电流路径1断开,只剩路径2:L--FU--EH(加热器)--PT(定时开关)--SP--ST1--N,电流流过加热器EH,加热器仍工作发热,升温。(保温器温度开关ST2的整定值约60~80度的范围,比限温器ST1的壳体标注值(一般约92~94度)低。)

      内胆温度和压力随着加热而不断上升,直到温度达到限温器ST1的标注值,或压力达到压力开关SP的标注值时,其对应的常闭触点就会断开,此时定时器的同步电机电源线两端有电压差,电机转动,开始倒计时。同时电流路径L--FU--EH(加热器)--PT(定时开关)--M--N,因定时器电机M的内阻非常大,所以流通电流非常小,可以认为加热器不工作。

      因加热器不工作,内胆温度和压力就慢慢下降,直到温度和压力都低于限温器ST1和压力开关的标注值,其对应的常闭触点就都闭合,此时定时器的同步电机电源线两端无电压差,电机停转,倒计时暂停。同时电流路径2接通,加热器重新投入工作。

      对定时器的作用而言,简单的说,就是在煮饭阶段,有加热时不计时,保温时才倒计时。如此反复加热、保温,循环几次,直至定时器倒计时结束,定时开关触点PT断开,则煮饭阶段完成结束。定时旋钮设定的时长其实就是保温保压的时长。

      定时结束后,不管饭煮好没有,都进入自动保温阶段,只有保温电路ST2起作用,定时器电路因PT的断开而不再起作用。

      其它的R1~R3是指示灯限流电阻,和指示灯串接,反映各阶段工作状态。

以上只是个人对电路的一点分析,如有错误或不足,还请各位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好时坏往往都是触点压力轻微氧化和压力小有关,精磨触点和调整压力可以解决的。

也有可能是个别齿轮的塑料齿盘和金属轴之间打滑,造成倒计时无法停止,表现为定时旋钮在工作时会时走时停,或随机停在任意位置,甚至无法自动归零,造成事故隐患。所以还是换新件比较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回答boatswain的问题:是的。

谢谢楼主的非常详细专业的解释。

我现在的苏泊尔电压力锅,是用电机型定时器的,型号CYYB40YA1A-40.最近出现个讨厌的故障,每当定时器走完(饭做好时)就会引起跳闸。造成房间断电。现在只能给电压力锅另外加一个断电定时器使用,即在电压力锅定时器还没有到位时提前给锅断电。检查时当定时器走完时,L,N间电阻160欧(冷态),工作状态18K(冷态)。拆开锅检查各元件固定牢固,插头座结合都牢固,从电路上看,也没有多少元器件。找不出故障原因。楼主能提供一些方法与分析思路吗?谢谢。

楼主:
开关跳闸,先判断是过载跳还是漏电保护动作跳?没有具体接线图,无法分析。

网友:
我接触过一个电压力锅,定时器结构和这个一样的。偶尔倒着走。往第二个齿轮上的浅蓝色(防到转)塑料件上涂了点硅脂使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