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washu坛友的 Voltgen自校准电压源

楼主(2019-09-16):
washu坛友的 Voltgen自校准电压源,目前已全部焊好,有几个问题还望washu坛友指教。

1  LCD 的引脚问题

电路板没有CSC。但是LCD 19264是有这个引脚的。这个引脚是片选用的。我现在LCD背光亮了,全屏黑点,没有显示出文字和数据。

2      AVR单片机 的熔丝开关设置,一开始烧录进去没有任何反应,我用示波器看发现晶振没工作,我看了一小时的英文规格书,发现要配置熔丝开关,外接晶振才会启动。目前我的设置是这个。示波器可以测到晶振信号。不知道对不对。我没用过AVR单片机,一直都是51 STM32
3电路图显示晶振为7.3728.。。电路板上却是11.0592    这个晶振改动频率会不会影响程序的时序。

我用的是
V0.9 固件(19264、12864 对应屏幕) 这套程序

楼主:
工作情况,
电流感觉略大,单片机有些发热。  7.7V送7V的变压器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哪个程序?没记错的话PCB是给12864用的。12864只有2个片选

我用的是19264。12864没法显示全部数据。

电路图右下角,写的也是192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才问你用的是谁的程序,谁的板子,原始版的程序是给12864配套的,兼容19264。但是后期被很多人改过原 ...

网友B:
1、最初做 Voltgen 的时候,用的是一个摩托罗拉拆机 19264,它是 2 个 CS 脚的,00、01、10 组合代表 CSA、CSB、CSC

后来这个一直没有改

所以对常规 19264 来说,要么用 12864 的程序,要么自己做一个翻译,要么改一下程序的显示驱动部分,将某个未用 IO 作为 CSC

2、早期使用 7.3728 晶振,后期统一为 11.0592,已发布的程序都是 11.0592 的

熔丝配置改动的地方两个,时钟使用外部晶振(16ck+64ms),不使用 JTAG(显示屏接到此 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最初做 Voltgen 的时候,用的是一个摩托罗拉拆机 19264,它是 2 个 CS 脚的,00、01、10 组合代表 CSA、 ...

解铃还须系铃人,你一句话比我苦想一下午都管用

网友:
谁有PCB或套件能出我吗,请PM。

网友C:
avr的熔丝很讨厌的
另问下楼主,这个电压基准源原贴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折腾的如何啦?

又忙起来了,得等国庆

网友:
楼上各位,还有空白 Voltgen PCB吗?有就PM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折腾的如何啦?

顺利搞定,使用译码器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最初做 Voltgen 的时候,用的是一个摩托罗拉拆机 19264,它是 2 个 CS 脚的,00、01、10 组合代表 CSA、 ...

顺利搞定,用译码器74ls138。多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最初做 Voltgen 的时候,用的是一个摩托罗拉拆机 19264,它是 2 个 CS 脚的,00、01、10 组合代表 CSA、 ...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好像大家的六位半都是用LTC2400这片AD,是有什么优势吗?我好像有片AD7710 也是24位的AD 。这片AD怎么样。

网友(2023-11-28):
引用 网友C:
avr的熔丝很讨厌的
另问下楼主,这个电压基准源原贴在哪里?

原帖地址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367703

网友D:
看图片这块板子布线挺不错的。还有没有坛友想自己组装的,凑够10块让washu再发出去做一批PCB?至于元器件,因为有些IC得用拆机件,就每个人自己按BOM凑齐自己焊接把。

如果有人响应的喊一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这块板子布线挺不错的。还有没有坛友想自己组装的,凑够10块让washu再发出去做一批PCB?至于元器件, ...

已联系 PCB 设计者腿软(TalenChow),他对此也表示支持,让您联系他,已发联系方式。

目前最重要的器件是核心 ADC 的 LTC2400,当时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拆机货,但如今已很困难,你们可以讨论下怎么办。

***2400 目录商价格一百五左右且需要 10 个以上起订量,如果无法找到拆机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已联系 PCB 设计者腿软(TalenChow),他对此也表示支持,让您联系他,已发联系方式。

目前最重要的器 ...

washu你好!预计下周PCB会做回来,收到板子后我再开始准备元器件,然后争取短时间内先焊出一块来验证板子和元件的正确性。

关于程序,我大致看了一下之前贴出的代码,在做非线性校正时需要将实测的参数写入代码并且重新编译,请告知你使用的哪个版本的编译器以及获取方法,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washu你好!预计下周PCB会做回来,收到板子后我再开始准备元器件,然后争取短时间内先焊出一块来验证板子 ...

您好,Voltgen 是我十几年前做的了,那时候还在用一个蹩脚的 Basic 编译器(FastAVR),并不好用(只是之前没做啥比较大的玩意就一直用着)

我后来加入了多点校准功能,可以用上位机写入多点校准值(也可以写入二次或三次拟合校准值),不需要更改源代码(更改源代码是早期测试用的方式)。有关的新版程序、上位机程序,甚至后来我还做了全自动校准程序(只需要接入 Voltgen 和标准表,一键全部自动校准)。

所有程序和代码都在 38 那边发了,但你知道的 38 挂了。

矿坛其实也发了,然后帖子被删掉了(切无解释)...

我也没辙

要不我再发一个?把所有相关的东西汇总整理一个帖子也方便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这块板子布线挺不错的。还有没有坛友想自己组装的,凑够10块让washu再发出去做一批PCB?至于元器件, ...

好东西,预订一套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