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磁炉C21-SH2126间歇性加热 501换成203可调修复

楼主(2019-09-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阻值调整好后,拿下测量一下,换成固定的电阻,可好!?????

网友:
这个501电位器损坏可以直接安一只250欧姆的小电阻跨接即可,一般2100瓦的机子开最大火力用钳表测试整机最大电流8.5安-9安左右即可,最好不要超过9.5安,过大易烧坏IGBT和炉盘铝漆包线线圈

网友A:
这个是调节锅底温度的吗

网友B:
这个电磁炉不是美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磁炉不是美的的……

确实不像是正品美的
主板不像,正品好像不是触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调节锅底温度的吗

调节功率的

网友A:
是通过电流采样调整功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通过电流采样调整功率的吗。

是

网友(2019-11-01):
好经验,分享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