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师傅提供个12V 开启电路

楼主(2019-09-17):
我这边有块18V的太阳板!  想要实现太阳板输出12-15v 以上   电源导通!
也就是平时用电池电源供电! 当太阳能板发电(太阳强度达到一定时) 输出达到12-15V时, 电路自动切换到太阳能供电!
也就是太阳能达到12-15V  输出一个控制电压就可以了!
谢谢 师傅指点!

网友:
   太阳能电池出来的电不能直接使用,太阳能电池输出电必须经二极管隔离后直接接电瓶,电瓶作用是恒定电压和储能。

网友A:
太阳板输出与12V电池并联,太阳板输出电压不够时由电池供电,当太阳板输出达到或超过12V时,即可以给电池充电又可以向外供电,这样可以保持供电连续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板输出与12V电池并联,太阳板输出电压不够时由电池供电,当太阳板输出达到或超过12V时,即可以给电池充 ...

这个方法很好,为了防止太阳能电池板电压低时反流,最好加一只防止反流的二极管。

网友:
你这个动机是好的,但不现实,这样做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就难了,电池板一接负载,电压立马下降,又低于12v了

谢谢 这个我刚才考虑过了!  还考虑过用比较器的!  后来想起来用继电器就可以了!  比如12V的继电器串个电阻, 约15V让继电器吸合,吸合后电池板电压稍微降低!继电器不会吸合的!  因为我用的电路有2组电压  类似于3.7V待机状态(充电电池供电)  等太阳能电压上升一定高度事,启动另一电路工作, 电压约9-13V 都可以!(用稳压电路稳压后)

网友:
直接太阳能电池通过二极管接电池,电池接负载!谁的电压高电流由谁供电

网友:
二极管即可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太阳能电池板的供电不稳定,说不定一片乌云飘过来电压就低了,还是通过二极管直接连接电瓶,谁的电压高由谁供电最简单实用或充电控制器与电瓶连接,由控制器决定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太阳能电池板的供电不稳定,说不定一片乌云飘过来电压就低了,还是通过二极管直接连接电瓶,谁 ...

说的我理解意思! 我实际需要的是2组电压! 一组3.7V   一组12v   3.7也可以工作!  更好的工作电压是12v  所以平时都用3.7V工作! 但是没有12V效果好!  所以想太阳好的情况下  直接切换12V工作! 效果会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