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高灵敏度收音机收听记录

楼主(2019-09-17):
       接收地点:辽宁盘锦。接收时间:9月16日早上日出后,接收环境:平原,海拔高度5米,居住地大多是6层楼群,没有高层,在3楼窗前收听,小区干扰较严重。无外接天线,12伏蓄电池供电。
      早上日出后1小时内收听,每一个频道都能收到电台,强干扰的频道弱台被淹没,一个小时之后,远地 电台很快的接收不到了。
     早上接收外省的大功率电台信号很强,在干扰很强的情况下,收听的很清晰。可以收到:567天津、594山东、657河南、693陕西、702江苏、711河南、720北京、738吉林、756山东、819山西、864山东、918山东、945吉林,981吉林、1008河北、1134浙江、1179湖北、1224江苏、1233江苏、1278河北、1368黑龙江、1377山东、1422上海、1440内蒙古、1449山东、1467河北、1503湖南、1593江苏。
整个中波可听电台数,可达到八十多个,见图片。“可听”为自我感觉,是什么效果,坛友可打开视频收听。
接收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中午收听时,收台最少,干扰相对较小,在无台的很多频道场强指示表指针偏转较小,可收到40个电台,接收范围基本是在300公里之内,可疑的电台是675KHz的内蒙古电台,距呼和浩特有上千公里,可收听,可能是有接力台,855KHz频道干扰很小,可收到电台,查表应该是上海台,感觉是不可能,经查最新频率表得知675KHz和855KHz都是内蒙古电台在赤峰市,距离我处约300公里。
接收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午后3点钟以后由高端向低端电台足渐增多。

网友A:
赤峰的675KHz才1KW能收到,为什么1044KHz的内蒙牧区台没收到呢?那是10KW功率。

1422KHz的上海台能被收到,这真幸运。25KW的功率,离我家12公里。背景有没有一种特别的、较高频率的交流声?如果没有,那就不是上海台了。

网友:
这个不错,灵敏度真高。

看了一下视频,1179khz在播湖北的广告,明显是湖北的电台,这个应该是楚天广播电台的中波信号。

774khz听主持人的腔调,疑似也是湖北的,是湖北人民广播电台。

这两个都是湖北的省级广播电台,功率都比较大。
只是现在都流行小功率多点覆盖,774khz已经在湖北省内多个地点小功率同频发射,设在武汉的774khz发射台,功率也比以前降低多了。

这两个频率作为湖北人,我表示都收不到,羡慕楼主的地理位置和收音机的灵敏度。

网友:
查了一下,离楼主家最近的1422KHz是吉林珲春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赤峰的675KHz才1KW能收到,为什么1044KHz的内蒙牧区台没收到呢?那是10KW功率。

1422KHz的上海台能被收 ...

中午1044KHz收到,信号较强,没怀疑是远台。傍晚频率在一个频道上的远地电台,信号的强弱经常交替出现,有时这个台可听,有时那个台可听。

网友:
我这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台能够清晰收听。其它的,大多都被埋藏在背景噪声中。我用的是低噪声接收系统,接收效果远不如楼主的好。

网友B:
楼主能够把你的接收机的电路图给贴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够把你的接收机的电路图给贴出来吗?

电路图及相关资料在此帖中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85881&extra=
此机的部分调试在此帖中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86407&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够把你的接收机的电路图给贴出来吗?

实际电路中的电阻不一定是电路图中的数据,在调试中根据实际情况作了更改,电路图没有随时修正,高放输出谐振线圈,耦合度经多次修改,没有给出数据。

网友C:
我这里能收三个中波台。DE1103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能收三个中波台。DE1103收的。

      看来高灵敏度的中波收音机在你那里是报废了,乙猪郁闷不? 在我这里网上买的十几元钱的套件收音机(见图片)白天可收到9个电台,GR-138白天可收到17个电台,他标有优于1mV/m的灵敏度,选择性没标出,他的强台相邻的频道的弱台根本无法收听,晚上很多电台混成一片,高灵敏度的收音机必须有高选择性,晚上可听电台的个数才能明显的增多,正如有的坛友所说的到了晚上单管机也能收到一千公里以外的电台,但是单管机可听电台的个数不会多,很多电台会混在一起无法收听。

网友D:
常老师所处的位置好,很多电台信号是从海面上传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脑师,1422KHz的上海台,是不是上海第一财经台?直距我这里约150公里,这台的背景噪声很大,好一点的机子 ...

“脑师”不敢当,一起探讨罢。

在输入回路的选择性不高的情况下,所收到的这些不该在特定位置上出现的台,多半和像频有关;此外强台信号穿过单一的调谐回路(所谓越距耦合)而出现在检波级中也是常有的事。故而在采用高放的接收机中的两个相同调谐回路,就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输入回路的像频选择性,而高放本身的增益则变得无关紧要,甚至和双调谐中周一样,也可以不用高放而直接使用双调谐的输入回路。早期的一些较复杂的接收机,甚至出现四联到六联的结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消除这些讨厌的像频和强信号越距耦合,要知道在高灵敏度的情况下,再完善的屏蔽也是有不可靠之处的。

所以高放级的AGC这时候就显得非常重要,将输入信号幅度控制到始终处于放大器的线性范围之内,也是件看起来似乎很容易的事。

收音机和普通低档接收机结构所限,实际上非常强调电路的布局摆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脑师,1422KHz的上海台,是不是上海第一财经台?直距我这里约150公里,这台的背景噪声很大,好一点的机子 ...

        老哥你好!背景噪声很大是你的环境干扰大造成的,关于1422KHz上海台,昨天L大提出可能是吉林台,晚上我又听了一下播报,此频道有两三个台混在一起,一会这个台声音大,一会是那个台声音大,不能稳定收听。但是分别听到了上海和山西的播报。
       关于一个强台出现在多点频率上,我还没遇到过,但是遇到过强台的象频出现在中波段的高端和低端两边的一定范围内。我的认识是,采用双联可变电容器的收音机为了统调容易,输入回路的Q值不能做的太高,所以象频选择性一般会小于26分贝,当灵敏度设置很高时,一个强台会在两个频道中出现。我制作的此收音机采用了二次变频,第一中频采用了10M15A石英晶体滤波器,Q值很高,所以,中短波的象频选择性大于40分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脑师,1422KHz的上海台,是不是上海第一财经台?直距我这里约150公里,这台的背景噪声很大,好一点的机子 ...

1422KHz确实是上海第一财经台,能在您哪儿收到真是幸运。估计这也和您哪儿与上海之间隔着一片比较宽阔的钱塘江口有关系,大片的水面对地波的传播有一定帮助的。

要解决强台串扰的问题,鉴于2P3的机内位置狭小,恐怕要重新审视电路的布局,这决不是件轻松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老师所处的位置好,很多电台信号是从海面上传过来的。

     山东的沿海市威海、烟台,青岛白天可以收到,是跟沿海面传播有关,晚上收到的远地电台是天波接收,与海面就无关了。高灵敏度收音机在噪声干扰较小环境中才发挥作用,看来我处的环境噪声干扰还比较小。

网友:
1449是山东东营人民广播电台。9几年在韩国,日本晚上都能收听,发射功率为10KW。现在不知道发射功率了。

网友:
每次能数一片台,楼主真幸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高灵敏度的中波收音机在你那里是报废了,乙猪郁闷不? 在我这里网上买的十几元钱的套件收 ...

革命尚未成功,本人仍需努力。

网友F:
kk-9也不错奥,收到很多中播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kk-9也不错奥,收到很多中播台

这话经典。

搭车推广,KK-9收音机谁要?28元十台包邮,交易区有售。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你好!背景噪声很大是你的环境干扰大造成的,关于1422KHz上海台,昨天L大提出可能是吉林台, ...

中波机灵敏度高了,同频干扰难以避免,改方向可以改善一点。中波台太多了,可以说每个频点都有重叠的台,虽然中波台都减小了发射功率可还是被楼主的高灵敏度的机器都搜了出来。

网友:
听中波是最有怀旧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你好!背景噪声很大是你的环境干扰大造成的,关于1422KHz上海台,昨天L大提出可能是吉林台, ...

14022是山西的中波广播

网友G:
看了这帖子,我今天也特意收听数了一下电台。我用的不是高灵敏度收音机,只是一台普及型的指针机子春雷3P7。傍晚6:40前后收听的,收的电台在100开外。地址江苏南通(高新区),周围一公里范围内没有工厂,典型的长三角冲积平原,海拔5米以下,东边和东南面几十公里分别是黄海和东海,南面约10公里是长江(江面宽20公里以上)。在六层楼的四楼靠近窗户的室内收听,机子仅用机内磁性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这帖子,我今天也特意收听数了一下电台。我用的不是高灵敏度收音机,只是一台普及型的指针机子春雷3P7 ...

中波一共是119个电台,你收的电台数是100开外,就是说都收来了,看来你处的噪声干扰特别的小,若收音机的选择性不高的话,好多台乱成一团无法听出播放内容,3p7可听的电台数有多少?敬请您最好发个视频,让大家分享一下,了解各地的收听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波一共是119个电台,你收的电台数是100开外,就是说都收来了,看来你处的噪声干扰特别的小,若收音机 ...

收中波其实没那么难的,好点的陶瓷滤波器,选择性也不错,现在二变电路技术上很成熟

但有人反映现在的便携机收中波不好,(除去收听环境恶劣的因素, 这种情况就算好机效果也不好), 我觉的很多不是电路本身的问题,而是便携机板子太小(特别控制板cpu液晶屏离接收板非常近, 数字电路对中波干扰大),元件摆放密度高,走线不合理,电路本身容易相互干扰。

而一些体积大的机子(电路板大,布线更合理,有的甚至分成几块板,物理上隔开较多),或者早期的中短波机(频段少),收中波都比现在的小机子强,也是不争的事实了。

网友:
你应该是本坛的老师级别的,我只是个收听广播的爱好者。好像中波调幅收听的电台不叫频道,叫频率,调频的才叫频道。可能是频率比频道限制得少,因而能容得下很多的电台,或许再加上东亚、东南亚、蒙古及俄罗斯,它们制式的不同,有些不受中国制式的限制(这我不太清楚)。
几时我发一下收听视频,让你来数电台数目。总之,多多向老师学习,获得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