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FM调频矿机初步试验成功,关键在空心线圈

楼主(2019-09-17):
学习了龙虾、cheungbx、1379等前辈的帖子,先试了这个线路:

实物图片没拍下来,大致如下图,去掉可变电容和线圈就是了。可变和线圈是试验第二个线路图才加上的。

用了1.2m拉杆天线,两只ISS106。开始想按图加上两米左右金属线为地线,后来实际没接。上图连在耳机插座的小段金属线就是计划接地线的。拉杆天线手握处用毛巾包住,从阳台伸出室外,通过变换天线方位,接收到一个本地FM。在室内接收不到。没有接耳机,接了电池供电的漫步者小音箱。声音很小,感觉实用意义不大。如cheungbx前辈在海边沙滩的帖子,可能在空矿的地方才有实用性。成功接收FM,标志性意义和鼓励作用才是最大的。

第二步试验加上了可变电容和线圈,如下图:

同样用1.2m拉杆天线,调整可变大概能收到三个台。声音小有些分不太清,手握天线伸出阳台调可变也不太方便。

接着将拉杆天线改为网线天线,声音瞬时变大,接收到的台也变多,大概有五六个。其中的几个还相当清晰,感觉线路固化下来有一定实用性。
时间关系,暂未试3DQ线路。

本想试制好机子再发帖,但此番试验对FM矿机颇有些豁然开朗,常见论坛上有朋友表示FM机难做,因此稍作加总结,希望能有所启发。

纠正本人原来几个错误的印象:
1、不一定要用拉杆天线,接原有的AM长天线接收效果更佳。常见用拉杆天线的帖子应该主要是出于便携考虑。
2、FM矿机其实比AM矿机还要容易做,关键点在线圈。FM的线圈更加简单。
3、不一定要用镀银线。用普通铜线、铜芯电线、网线也可以的,最多效果略逊些。
4、FM矿机线圈所需电感量太小,难于测量,感觉无从下手。解决办法非常简单,依靠空心线圈电感量计算工具。

FM矿机的关键点和难点应该在线圈。此前在很多帖子里看到前辈们的成功案例,线圈三圈、四圈、五圈、六圈的都有,通常描述的其他细节不太全面(太基础了不用多讲,也因为空心线圈电感量相关参数多),照猫画虎之下由于难于测量,实际电感量多数达不到要求,于是试验难于成功。

先根据LC谐振频率公式:F(频率) = 1 / (2 * Pi * Sqrt(L*C)),稍加验证可以确定线圈电感量在0.2uH左右比较合适。配合可变电容10-20pF,可覆盖FM频率段。

再使用空心线圈电感量计算工具,计算出线圈的圈数、长度,如下图。还可以再稍加增减线圈长度值进行计算,原则是使对应电感量配合可变电容得出的频率值符合FM(87.5-108MHz)。该线圈长度在10mm时为0.199μH,12mm时为0.176μH,7mm时为0.249μH,按公式计算频率仍在可变电容的覆盖范围。
我用了1.1mm左右的漆包线(用了QZ线,高频性能略逊;线径似乎主要影响线圈长度,对电感量的影响不太直接),在10mm粗的真彩签字笔的笔管上绕5圈,线圈直径约为11mm,则长度范围7-12mm都可以,可因应实际环境调整线圈疏密度。也可焊接固定后再根据实际接收情况调整,紧密些电感量增大,疏松些电感量减少。总之,使电感量落在上一环节计算出来的范围中。

通过上述办法,制作出合适的空心线圈,FM矿机应该很容易响。相比矿机图书中描述的各种繁复的AM线圈,FM线圈其实更容易制作。这得益于现在FM广播的普及,本质上还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办法很简单,不值一哂。论坛众前辈的经验教益甚多,故不揣浅陋,以期有所回报。

网友:
不错的长姿势的良心帖子

网友:
走心的试验

网友:
有理有据,楼主无私,赞👍

楼主:
多谢各位!多谢加分!

网友A:
用AM长天线配这个调谐电路,楼主收到的不一定是调频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M长天线配这个调谐电路,楼主收到的不一定是调频台啊

多谢指点!
不带LC的电路接长天线,接收到的确会是AM信号,大合唱~
加了0.2uH左右线圈和FM单联的LC,接收到的是FM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不带LC的电路接长天线,接收到的确会是AM信号,大合唱~
加了0.2uH左右线圈和FM单联的LC,接 ...

俺只是怀疑,如果室外天线的长度足于收到强的短波台,强信号硬挤过这个LC回路的可能性是有的
并且长天线等效于一个对地大电容,直接并在LC调谐回路上啊,长天线最好串一个小电容再连接到LC选频回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只是怀疑,如果室外天线的长度足于收到强的短波台,强信号硬挤过这个LC回路的可能性是有的

哦哦~多谢!长姿势了。
我这里AM信号不太好,天线也难于进一步改善。

网友(2020-03-14):
很棒。
手头上没有ISS106,只有3dq,正想搞个3dq的试试

网友:
有些台会自报家门,AM或FM一听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