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用在465K中放会怎样

楼主(2019-09-17):
一直有个怪念头,6N1虽是低频管,465K也不高啊,用上会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更简单 更成熟稳定的电路  为嘛要另辟蹊径考虑6N1??

突发奇想呗 ,想造台两灯的外差机,6A2变频,6N1的一半中放,另一半功放,整流检波用晶体二极管

网友:
用三极管6N2做中放的厂机,只有天津渤海无线电厂生产的鹦鹉牌93A(621)型三灯交流收音机,为了工作稳定采用了一些措施,其增益较低,因此只能采用屏检波电路,也没有办法加自动音量控制。6N1的放大系数和内阻更低,效果还不如6N2。6J1属于锐截止五极管,大信号容易阻塞,6SK7、6K4等遥截止管(也称可变互导管)是为超外差式收音机专门研制的,因此还是专管专用好。

网友:
不如6J1效果好,原来的电子管的电视机通道就是6J1,37 MHz.

网友B:
6N1是通用双三极管,做中放肯定可以,就是增益太低了,效果没有五极管好,另外6N1是锐截止特性的,没有自动增益控制

网友:
我认为肯定可用,但肯定没五极管稳定.因为五极管就是针对三极管屏 栅 极间反馈大,才发明出加个帘栅极,又为了抑制屏极二次电子再加个阴栅极,最终形成五极管.如6K4  ,6J1  等.

网友C:
      为了使电子管对諧振电路的損耗影响小,应該选用内阻高的电子管,而从能获得较高而稳定的增要求来看,应該选用互导高,屏柵极間电容小的电子管。以上这些显然只有五极管最为合适。此外,高頻放大器通常要加自动增挫制,故应选用可变互导的电子管。适用作中频放大器的国产管有6K4和6K4P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1是通用双三极管,做中放肯定可以,就是增益太低了,效果没有五极管好,另外6N1是锐截止特性的,没有自动 ...

对啊,它少了自动增益控制。看来光频率够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使电子管对諧振电路的損耗影响小,应該选用内阻高的电子管,而从能获得较高而稳定的增要求来看,应 ...

谢谢解释的这么清楚,中放还是得用专门的管子好

网友:
6K5和6K4的区别2.7脚管内没有连通,做中放更好。个人感觉比6J1好用(2.7脚管内已连通)

网友A:
有更简单 更成熟稳定的电路  为嘛要另辟蹊径考虑6N1??

网友:
最早是啥都用三极管的,后来发明了更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突发奇想呗 ,想造台两灯的外差机,6A2变频,6N1的一半中放,另一半功放,整流检波用晶体二极管

两灯和三灯的区别有多大? 还不如做3灯来得方便, 中放  检波  低放都有了,  既然动工三灯了  还差5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灯和三灯的区别有多大? 还不如做3灯来得方便, 中放  检波  低放都有了,  既然动工三灯了  还差 ...

说的是啊。5灯都有了,7灯还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啊。5灯都有了,7灯还远吗

给一根草绳,配出一头牛来......

网友:
其实应该可以用。认真调好中和就可以了。
内阻太低,中周要抽头。不然中放选择性不好。

网友:
最重要的是,增益不够。晶体管收音机不就是需要多加一级中放,来保证增益么。作为普及型收音机,少一级中放,节省的成本是巨大的。AGC之类的,都是次要的,因为可以用其他方式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发奇想呗 ,想造台两灯的外差机,6A2变频,6N1的一半中放,另一半功放,整流检波用晶体二极管

两灯机的电路很多,比较典型的是6U1(变频、低放)、6P15(中放来复功放)。三等机比较典型的是6A2(变频)、6U1(中放、低放)、6N1(功放、整流)。

网友D:
中放还是用6K4比较好,用6K7P更好。
用其他管子,我也试过,三极管效果比较差,就是6U1七极部分做中放,增益也远不如6K4。
6K4的价格很便宜,所以做中放,还是考虑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放还是用6K4比较好,用6K7P更好。
用其他管子,我也试过,三极管效果比较差,就是6U1七极部分做中放,增 ...

呃,看来还真是,迁就不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