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顿开这个孔是什么目的?

楼主(2019-09-17):
朋友的“奥斯顿”

太阳能热水器漏水,见照片的说明。

水箱的底部开的孔有漏水的嫌疑,这个孔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工模设计,估计是检修或者其它型号的功能,但是漏水应该是里面的接口问题,和这个孔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看样子是不锈钢,其实是铁

网友:
释放沉淀物的;

网友A:
是水位温度传感器,下置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水位温度传感器,下置式的

下置式?现在是从侧边放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置式?现在是从侧边放入:

四季沐歌大多数都是下置的水位温度传感器

网友B:
我用的太阳能热水器底部有孔,可选装电加热管.因为梅雨季会连续多天下雨,我没有另装电或燃气的热水器,所以在太阳能热水器上加装电加热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太阳能热水器底部有孔,可选装电加热管.因为梅雨季会连续多天下雨,我没有另装电或燃气的热水器,所以在 ...

我感觉不安全,没有加加热,用燃气热水器后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不安全,没有加加热,用燃气热水器后备

电加热不太方便,要提前烧水,烧热后关电再用. 用电加热主要是投资省一些. 从使用效果和方便的角度,燃气热水器是最好的.

网友:
装电加热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