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修理收音机底板固定柱的

楼主(2019-09-17):
海鸥803四用机(收扩对讲转播)收货发现7个底板固定柱全部拦腰齐断,考虑机子太重,德邦也会断的,自己承受了。
想了好多天,终于下决心。
1、用比固定柱略粗的金属管截断、同高
2、用线条502先对接
3、热熔胶在外围涂抹、套管内部涂一层
4、趁热把套管套上去,外围适当加热,顶口补热熔胶
5、外套筒根部与机壳接触处外涂一圈热熔胶
6、冷却后用刀片修平上平面。
效果不错。

楼主:
当然,方便之处在于机壳尺寸大,所以立柱较粗大,好操作。要是普通收音机,固定柱较小可能困难一些。

网友:
制作得牢固,上得了劲!赞!

网友:
对于断开支柱最好是粘结,粘结也可以用502之类的胶水,但是这种表面粘结的方式,强度不够,最好的方式是,融化二个断裂面,一般收音机机壳都是属于聚苯希类的材料,可以用二甲苯融化。这种方式的粘结强度高。此方法用了几十年。

楼主:
下次试试楼上的方法,大概网上能买到二甲苯,应该有毒吧?

网友:
这种情况修理确实不好弄,塑料还是对塑料好处理,

网友:
此法虽好,但有毒,二甲苯是治癌物质,请注意安全。

网友:
微量的没有关系。这个是根治的方法,氯仿,香蕉水,都是有害气体。

网友:
厉害厉害,学习了,我用AB胶粘的,凝固时间不好把握,有时候一粘一大坨